[i.MX] i.MX系列产品使用中常见问题8

楼主(2013-11-25):
15、uboot烧写问题
Q:编译好的系统镜像,如何将uboot烧录到开发板中?
A:有两种方式:
(1)通过dd命令将Image烧写到SD卡中,例板子为mx6q-sabred, /dev/sdb
sudo ddif=u-boot-mx6q-sabred.bin of =/dev/sdb bs=512 seek=2 skip=2 conv=fsync
sudo ddif=uImage of =/dev/sdb bs=512 seek=2028 conv=fsync
(2)通过MFGTool将所有的Image烧写至SD卡中。

16、i.MX6 启动时gpio配置采样为何?
Q:为了消除gpio启动覆盖引脚上需要的上下拉电阻来节省板子上的空间, ROM启动的什么时间gpio引脚开始采样并且是否内部下拉电阻已经使用?对所有的gpio引脚都可以是这样的?还是仅仅只能提供一个外部上拉来指定启动选项,而不是上拉和下拉两个选项。
APOR_B为低电平有效时(数据手册上定义),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使用频繁。引脚在POR_B上升沿之前RTC_XTALO的第二个上升沿开始采样。使用的时候要谨慎,片上的上下拉功能都非常脆弱并且它们主要用于控制悬空的引脚。引脚如果连接到一个trace上,单独在片上上拉/下拉传递会有一点风险。因为上拉/下拉功能很脆弱,它可能会有噪声耦合到该引脚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网友B(2014-02-16):
请问是不是在复位还没有效之前采样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在复位还没有效之前采样才有效。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sudo dd if=u-boot-mx6q-sabred.bin of =/dev/sdb bs=512 seek=2 skip=2 conv=fsync
这条命令是否可以直接写成:sudo dd if=u-boot-mx6q-sabred.bin of =/dev/sdb bs=512?
seek和skip跳过2块是何作用?这样的话,岂不是有1024个字节没有被复制过来么?
另外,conv=fsync是否可以省略?这里使用的是bs=512,对输入/输出文件复制大小是相同的,不会存在不足部分。

网友D(2014-04-11):
/dev/sdb是指SD card插到电脑上面读取的文件吗,为什么我的显示在/media/disk和/media/disk,还有命令中的seek和skip是什么意思。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