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和PCB走线哦,不然很难说

网友B: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你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C:
给电路,以及测试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随器的IN- 和OUT之間串聯一電阻。

0欧电阻?

楼主:
跟随器用的是AD8671,用示波器分别测量了IN+和OUT端,电平相差0.1V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E:
1如果取交流信号加隔直电容在ARM引脚在适当加偏置
2如取直流信号把运放换了带补偿微调的,或在运放加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这就完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比较好啊

楼主:
跟随器的供电电压加到5V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随器的供电电压加到5V了。

什么运放?

网友H:
估计是万用表测量问题。输入端阻抗高,测量值偏低。
输出端低阻抗,测量值正常。

网友I:
楼上应该是正解,一般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均默认为10M欧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跟随器的供电电压加到5V了。

是不是信号幅度比较大,用3.3V供电输出饱和了。

网友K:
供电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