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使用DMA+SPI读取Winbond的flash出错

楼主(2013-11-25):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F4系列MCU,使用DMA+SPI发送数据给winbond的Flash,DMA只是发送不读任何数据,出现一个问题,第一次发送是正常的,第二发送就是失败,检查几次发现问题在于发送第一次后在再发送数据前写使能不起作用,也就是Flash无法将寄存器中的WEL置位为1,只能是0,而BUSY却是0,就是闲状态。如果不是有DMA而直接使用SPI直接写入数据则是正确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使用了SPI1和SPI2,结果是一样的,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当Flash已经处于空闲状态时,却无法将Flash的状态写使能修改为可以写入数据呢?

非常感谢有朋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因为你在DMA的中断函数里没有判断数据是否传完。
进DMA的中断函数不代表数据已经传输完毕,它会剩7位数据需要你去查询是否传完。数据没有传完就重新设置数据长度,第二次传输数据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在DMA的中断函数里没有判断数据是否传完。
进DMA的中断函数不代表数据已经传输完毕,它会剩7位数据需 ...

谢谢你的答复,

你是指下面的这两句判断DMA传输完成及其状态吗?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SET)
        {};

我使用的其他DMA配合SPI在传输后都是这样进行判断的,没有出现问题。这次配合SPI写数据到Flash则出现这个问题,非常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你是指下面的这两句判断DMA传输完成及其状态吗?

不是SPI的标志位,是DMA的传输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SPI的标志位,是DMA的传输标志位。

是这样啊,我先使TXE等待到1,然后循环等待BSY位为0,然后关闭DMA和SPI的,此前应用到的别的SPI总线设备都是正常的,现在只是用在了winbond的设备上出现这个问题,很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我先使TXE等待到1,然后循环等待BSY位为0,然后关闭DMA和SPI的,此前应用到的别的SPI总线设备 ...

判断的又不是TXE,是ISR。先把这个改过来再看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