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8位单片机

楼主(2013-11-25):
最近帮朋友做个东西,需要用到一款小的MCU,最大的要求是要便宜,其它的就是内部有AD和Timer,ROM和RAM基本上有就可以了,16脚左右,最好是DIP封装。 求推荐型号和提供价 格啊,QQ33948661 或33948661@qq.com

网友A:
MA86L508AE20,DIP20

网友B:
STM8003f3 ,20pin

楼主:
谢谢楼上2位,2款芯片功能都能满足要求,继续看看还有没有推荐,谢谢

网友C:
需什么在什么价位才能接受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2款芯片功能都能满足要求,继续看看还有没有推荐,谢谢

不用谢,帮你顶一下,大家再给介绍介绍,让LZ综合一下选一个最合适的

网友D:
CSU8RP3116 SOP/DIP14,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价位的单片机啊  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下赛元单片机 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Ku2480
C51 OTP 芯片
Keil  C 开发

这个的电源电压是2-4v 而我的产品用5V的电压比较方便,谢谢了

网友G:
没必要 用8位的  用M0516  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 用8位的  用M0516  多好

楼主的目标“最大的要求是要便宜”

网友G:
既然要求 不高  那就  楼主慢慢挑吧  市面上 一大把

网友:
TI的MSP430C系列
日本的TOSHIBA
日立的HITACH
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

网友I:
楼上在国产单片机版块这样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