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苹果A7处理器平板上的表现比手机更惊艳

楼主(2013-11-25):
日前,众所周知,苹果并不喜欢在发布会上过多的谈论产品的硬件细节,而是更注重于用户体验的分享。日前,科技网站AnandTech就在对于iPad Air的评测当中公布了更多有关苹果A7芯片的配置及细节信息。
完全重制的Cyclone处理器核心

根据AnandTech的分析和测试,iPad Air、iPad mini 2和iPhone 5S这三款设备所使用的Cyclone处理器核心经过了彻底的重制。这3款设备的处理器代号皆为S5L8960X,这也就是说它们所使用的A7处理器都完全相同。

但是,A7芯片在手机和平板上的表现并不一样。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好的散热能力让Cyclone处理核心在平板中得到了更高的主频(1.4GHz),而iPhone 5S的主频则稍低一些,为1.3GHz。

楼主:
更有意思的是,在高负荷之下,iPhone 5S的处理速度在达到峰值一段时间之后便降低到900MHz,这是苹果稳定发热和保持续航的手段。而在iPad Air中,处理器频后也能达到1.2GHz。这也就是说,在高负荷运转下,iPad Air的性能能够比iPhone 5S高出最多40%,最低则不会低于8%。

此外,苹果新的Cyclone还是首款具备6-wide指令集的核心,比起早前的Swift核心或是高通的Krait 400核心要高了一倍。至于GPU,新款iPad使用的是和iPhone 5S相同的IMG PowerVR G6430,最高主频可能是450MHz。

楼主:
A7芯片基于更为效率的28nm技术制作,这应该能够带来一定的节能效果,但这种效果可能会被性能上的提升而轻松抹去。

在实际的测试当中,iPad Air的确是一枚更加节能的芯片。在轻量的任务当中功耗只有4瓦,而在运行《无尽之剑》这样的大型游戏时,功耗也不到5瓦。虽然其理论上的功耗最高能够达到12瓦(之前的iPad为8瓦),但在实际使用当中平均就只有4-5瓦。所以说,虽然iPad Air能够更快的耗电,但实际上它要比老机型更加节能。

而实际上,苹果还明显地缩减了电池的大小。新款iPad Air采用了一块32.4Wh电池,而iPad 3和iPad 4的电池为42.5Wh。

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更小的电池对于iPad来说可能是件好事。iPad附带的充电器为12瓦,老机型当中更大的电池也就意味着充满电的耗时会长达6个小时,而iPad Air只需4个小时便能完成充电。虽然依旧不是太快,但已经算是比较合理了。

网友A:
不错,很有价值,新款ipad的充电时间的确缩短了很多……

网友B:
额,原来有这么一说呢!

网友C(2014-05-27):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有价值,新款ipad的充电时间的确缩短了很多……

能缩短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原来有这么一说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A7芯片基于更为效率的28nm技术制作,这应该能够带来一定的节能效果,但这种效果可能会被性能上的提升而轻松 ...

节能效果这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