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data和xdata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A.c里
unsigned char uc_g_RxBufHead;
unsigned char uc_g_RxBufTail;
A.h里
extern unsigned char uc_g_RxBufHead;
extern unsigned char uc_g_RxBufTail;

KEIL里选择large 模式

B.c包含了A.H
B.c里:
if(uc_g_RxBufTail != uc_g_RxBufHead) 就成立了,

但是这时候程序里uc_g_RxBufTail和 uc_g_RxBufHead都等于0
什么原因啊   郁闷死我啦

但是定义成
A.c里
unsigned char data uc_g_RxBufHead;
unsigned char data  uc_g_RxBufTail;
A.h里
extern unsigned data  char uc_g_RxBufHead;
extern unsigned data  char uc_g_RxBufTail;
就正常了

有遇见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先关中断

EA = 0
if(uc_g_RxBufTail != uc_g_RxBufHead) 就成立了,
。。。
查看变量值
EA = 1;

网友B:
你怎么知道uc_g_RxBufTail和 uc_g_RxBufHead都等于0 ,是写了赋初值语句吗?

网友C:
large模式变量默认是XDATA吧?------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的电路其实没有外部RAM它就不会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arge模式变量默认是XDATA吧?------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的电路其实没有外部RAM它就不会正确. ...

某些51是有内部XDATA区的

网友E:
首先, 这个情况是硬件实际执行出现的 还是keil模拟出现的?
如果是keil模拟出现的, 可能是因为keil对这款芯片的xdata区支持不好造成的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如果是硬件实际执行出现
检查下mcu或者外接ram吧

网友F:
楼主,你如果选了large模式的话,按照A的定义,就是默认把变量放在XDATA区,而改后的定义比原来多了一个“data”关键字,这个关键字会让keil把该变量放在data区,就是内ram里面.不过你的第二种定义的头文件怎么把data 写在char前面?。。有空我编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