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有源高低通滤波与微积分电路的区别你知道吗?

楼主(2013-11-25):
你知道具有相似电路结构的高低通有源滤波与微积分电路的区别吗?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微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微分电路。
原理:从图一得:Uo=Ric=RC(duc/dt),因Ui=Uc+Uo,当,t=to时,Uc=0,所以Uo=Uio随后C充电,因RC≤Tk,充电很快,可以认为Uc≈Ui,则有:
Uo=RC(duc/dt)=RC(dui/dt)---------------------式一
这就是输出Uo正比于输入Ui的微分(dui/dt)
RC电路的微分条件:RC≤Tk

……
详细内容看附件文档。

网友A:
高通滤波就是积分的吧

网友A:
低通滤波是微分的

网友A: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的啦,先查看下这个资料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是微分的

:lol不好说啊。

网友A: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微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微分电路。

网友A: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积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网友A:
看完啦,该资料分析的非常详细的,低通滤波电路类似积分电路

网友B(2015-05-25):
低通滤波电路类似积分电路    那高通滤波电路是不是类似微分电路吗???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电路类似积分电路    那高通滤波电路是不是类似微分电路吗???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

是的,有点这种意思。

网友C:
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使一定频率范围内的频率通过。

网友C:
这个就是跟高通滤波相关联的,,所以该设计一定是电容串联在信号的正极中。

网友C:
滤波器是一种能使有用频率信号通过而同时抑制无用频率信号的电子装置,常用于信号 处理、数据传输和干扰抑制等方面。

顺便普及下滤波器的相关基础知识的。

网友C:
有源低通滤波电路由集成运放和无源元件电阻和电容构成。它的功能是允许从零到某个截止频率的信号无衰减地通过,而对其他频率的信号有抑制作用。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包括5个,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最大输出电压,差模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共模抑制比CMRR。(开环差模放大倍数是指集成运放在无外加反馈回路的情况下的差模电压的放大倍数。

网友C:
差模输入电阻的大小反映了集成运放输入端向差模输入信号源索取电流的大小。要求它愈大愈好。输出电阻的大小反映了集成运放在小信号输出时的负载能力。共模抑制比放映了集成运放对共模输入信号的抑制能力,其定义同差动放大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通滤波就是积分的吧

楼上这样说正确么?

网友D:
滤波器是一种能使有用频率信号通过而同时抑制无用频率信号的电子装置,常用于信号 处理、数据传输和干扰抑制等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器是一种能使有用频率信号通过而同时抑制无用频率信号的电子装置,常用于信号 处理、数据传输和干扰抑 ...

是 ,所以叫滤波器啊,滤掉你不用的,留下你用的,甚至还有放大功能,比如衰减你不用的,放大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