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 I2C 和 GPIO(已解决)

楼主(2013-11-25):
GPIO, I2c, AD, TE, TI

最近开始捣鼓MCU+摄像头,从最基本的搞起。论坛里的“Kinetis手把手”系列看起来很适合我。先挑出GPOI和I2C两篇看了一遍。
使用GPIO的例程比较简单,就是打开端口,设置引脚工作模式。
使用I2C的例程结合以往在用户空间使用I2C的经验也好理解,不过这里有个小疑问,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hal_dev_mma8451.c中第45行和第49行两次读取的i2c数据是一样的吗?

    i2c_give_nack(I2C0_B);
    result = i2c_read_byte(I2C0_B);
    i2c_wait(I2C0_B);

    i2c_stop(I2C0_B);
    result = i2c_read_byte(I2C0_B);
    pause();

另外,kinetis系列能跑linux吗。

网友A:
跑linux······估计K60还很吃力··毕竟频率摆在这

网友B:
关于你提到的45行那句读数据寄存器作用,我觉得应该是启动接收下一字节数据,而49行读数据寄存器才是真正将数据读出。
因为参考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提到的45行那句读数据寄存器作用,我觉得应该是启动接收下一字节数据,而49行读数据寄存器才是真正将 ...

多谢!

楼主:
想看看 低功耗时钟,但zip包貌似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看看 低功耗时钟,但zip包貌似坏了

你是想看“官方例程之Kinetis KL25 低功耗模式”那篇中的压缩包吗?
我刚尝试着去下载了,是可以解压打开的呀,你可以尝试换个浏览器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看“官方例程之Kinetis KL25 低功耗模式”那篇中的压缩包吗?
我刚尝试着去下载了,是可以解压打开 ...

我用的是 ubuntu,其他压缩包都能解压,就这个“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不行。
提示:
Archive:  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
[/home/b103/Downloads/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
  End-of-central-directory signature not found.  Either this file is not
  a zipfile, or it constitutes one disk of a multi-part archive.  In the
  latter case the central directory and zipfile comment will be found on
  the last disk(s) of this archive.
zipinfo:  cannot find zipfile directory in one of 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 or
          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zip, and cannot find KINETIS512_V2_SC_LPTMR.zip.ZIP, period.

看出错信息很奇怪

网友B:
现在应该修正了,你可以去下载看下。

网友:
跑linux会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修正了,你可以去下载看下。

多谢专家:) 这就去下载。

最近终于有一点业余时间,可以把这个继续玩下去。

楼主:
最近从残废板子上拆下一个照相头,还没搞清怎么出图像。

照相头

照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