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驱动电路如何消除谐波尖峰

楼主(2013-11-25):
首先,方波频率为1KHZ,幅度为5V
然后要求,加驱动电路后方波幅度为30V,功率为2A
最后,用PMOS+NMOS方式实现
问题:输出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尖刺。在G极加电阻后,尖刺能降低点,但MOS管功耗会增加。但主要问题是尖刺其实还是依然很大,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希望大伙赐教,谢谢!

网友A:
栅极寄生电容在输入阻抗过高时产生震荡,降低MOS管的输入阻抗,
或在输入(栅极)对输出接一个电阻降低阻抗。
如是带感性负载时,自感产生的,如要求允许在输出端对电源正负各加一只开关续流二极管,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回复,我明天再实验看看

楼主:
中午做实验试了,2楼3楼的方法对消除尖峰有作用,但不是效果很理想,有没有别的电路形式可以解决

网友B:
尖峰有可能是两种原因造成的,1是电缆和负载是感性,2是传输线反射。
建议从这两点着手解决。

楼主:
可能是栅极寄生电容的问题,现在负载还没加
不知道在N、PMOS管的栅极加一点延迟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