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的IAP问题

楼主(2013-11-25):
请问iap的app的bin文件,是先通过串口发给sram,在拷贝到flash里;还是直接就发到flash里?

学iap还需要学flash编程么?应该看哪些资料啊?

网友A:
FLASH编程也很简单了。其实就那么几条语句 。不过STM32的IAP,官方都有现成的例子。我们的开发板,无论F1,F2,F4都有现成的例程。你上面问的问题,直接看下官方的源码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B:
还要理解YMORDEM协议,因为IAP传输过程还是有传输协议的,还有中断向量的偏移,起始地址的设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编程也很简单了。其实就那么几条语句 。不过STM32的IAP,官方都有现成的例子。我们的开发板,无论F1,F ...

jlink和stm32isp软件下载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也是按闪存编程手册上写的,按步骤把hex文件写入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理解YMORDEM协议,因为IAP传输过程还是有传输协议的,还有中断向量的偏移,起始地址的设置等等 ...

jlink和stm32isp软件下载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也是按闪存编程手册上写的,按步骤把hex文件写入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