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LCR测试仪测试电感得到不同的Q值

楼主(2013-11-25):
我用LCR测试仪测试我的绕线电感。得到Q值在1KHZ频率下是9.5,在50KHZ频率下是191.1。这个电感好吗?工作在50KHZ的BOOST电路的电感Q值为多少最好呢~谢谢~

网友A:
好,这是测量误差造成的,因为在低频时,感抗小,仪器区分不出阻性电流和感性电流,在高频时,感抗大幅度上升,精度提高.

网友B:
Q=wL/R,所以1Khz和50Khz下Q值相差很大,正常。主要不是仪表问题。
对于理想电感,L和R是常数,50Khz的Q值是1Khz的50倍。

BOOST电路的电感Q值,在R相同的情况下,个人认为Q值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