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入门教程

楼主(2013-11-25):
CAN, AN, AC

网友A: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CAN掉线后,不管怎么复位CAN控制器也不能加入总线的,必须要断电才行,是不是收发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CAN掉线后,不管怎么复位CAN控制器也不能加入总线的,必须要断电才行,是不是收发器问题 ...

很有可能是收发器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由于检测到太多发送错误而被置于总线关闭状态了
需要检测到  检测到128次连续11个位的隐性位  才能变正常

网友A:
关闭总线也不会加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