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零基础学嵌入式——单片机篇【进展一】

楼主(2013-11-25):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硬件电路和PCB,目前PCB布线基本完成,向大家公布一下进展,由于都是晚上和周末时间来做,进度稍微慢一点,还请大家见谅,下面上图,请大家多提意见。

黑色经典:

红色飓风:

蓝色之恋:

网友A:
嘿嘿,不错,我也是自己联系画过但是没有做板子啊,有机会交流啊

网友B:
感觉很厉害啊 我还没学到这个部分呢

网友C:
做的开发板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开发板 吗??

学习板,本来计划只用Protues仿真做一个单片机普及教程呢,结果大家都想拥有自己的硬件平台,就计划开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不错,我也是自己联系画过但是没有做板子啊,有机会交流啊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应该让我们看看布线的情况的。

网友E:
个人觉得一些焊盘设计的不好,最好用自己设计的,不要用库里的,比如DIP的,用椭圆的不是是要好些,没有为什么,也搞过好多板子,要是拆缷次数多了问题就来了,不要以为双面板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让我们看看布线的情况的。

布线已经完成,PCB发给了厂家,过几天会回来了,到时候再给大家看

网友F:
嗯,8楼说的不错,一些焊盘处理的不好,像一些贴片芯片的焊盘脚最好不要成矩形,连接线也最好成泪滴状,不然焊多了,或温度高了容易起皮跟断线!两焊盘比较临近的可以成椭圆处理,不但可以稳固焊盘还能保证焊接成功率减少连焊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一些焊盘设计的不好,最好用自己设计的,不要用库里的,比如DIP的,用椭圆的不是是要好些,没有为 ...

谢谢您的提议,受教了

网友G:
过来学习 赞一个

网友G:
怎么没有 IC清单呢

网友H(2014-10-17):
目前还不会画

网友I(2015-07-14):
为什么不把走线给画上呢?: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