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直流信号上有这样的毛刺

楼主(2013-11-25):
直流信号上的毛刺。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滤掉合适

网友A:
好大的图片,以后用QQ截图压缩压缩,太大了,半天呢,没看到一个

网友B:
这样的波形的噪声, 通常来自与功率电路里的地线噪声. 用一般的手段不容易滤除.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直流信号怎么来的,没法帮你啊。上你的原理图,帮你看看哪儿可能进去毛刺

网友A:
如果噪声频率集中可以用滤波器或者陷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