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00 数据采集出现棘手问题

楼主(2013-11-25):
四路差分信号,我使用CH0、CH1、CH2、CH3四个通道读取
现在问题来了,CH_SCAN: 通道扫描模式 (地址 0x1F)通道扫描选择
0x0 (默认值): ScanMode0: 单通道连续转换
0x1: ScanMode1: 一个或多个通道单次扫描
0x2: ScanMode2: 一个或多个通道连续扫描
0x3:ScanMode3: 用熔断电流一个或多个通道连续扫描

我选择0x1,和0x2,用串口把四个通道采集到的数据发到串口助手上,发现不是我想象中的,每个通道采一个数,连采4个,在循环采从CH0到CH3
现在是,采CH0会采几十个数,下来CH1也是几十个数,直到CH3也是几十个数字,而且数量也不是太固定,跟采集速度有关,这样的结果很难判断出来采集的数据是哪个通道采来的,
请弄过这东西的指点一下,我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奋战两天了

网友A:
90100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应该是LMP90100吧.

网友C:
这个还看下你的输入的模拟信号稳定没有吧,要等你的信号稳定了就可以进行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