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初学之系统时钟

楼主(2013-11-25):
1.DrvSYS_GetPLLClockFreq(void)取得PLL时钟的频率,有什么用?
2.SYS_WaitingForClockReady(uint32_t u32Mask)等待时钟稳定,参数为所选择的时钟源
3.SYS_SysTickDelay(uint32_t us)系统延时函数,参数为需要延时的us
4.SYS_EnableCKO(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使能CK0为时钟源
5.SYS_DisableCKO(void)禁止CK0为时钟源
6.SYS_PowerDownInit(void)设置电源模式,必须先解锁才可设置
7.SYS_UnlockReg(void)解锁MCU
8.SYS_LockReg(void)锁住MCU,防止某些操作

网友A:
我不太懂 帮你顶顶

网友B:
不错,这是各个函数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是各个函数的作用吧

是的,总觉得新唐给的库函数太少

网友B:
嗯,还是没有国外大厂的支持到位

网友B:
国外大厂对没个系列的片子,针对各种功能都有例程,然后会提供一个开发包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自己使用这个调用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你想知道现在的PLL时钟频率.这个在库文件中调用的比较多.比如uart ...

是呀,给的这几个库函数我觉得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还是没有国外大厂的支持到位

地瓜  辛苦啦

网友(2014-12-04):
全是库函数操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