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 Dual-port RAM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25):
simple Dual-port RAM 里面添加了COE初始化文件,端口A也有数据输入,那么端口B读出来的是COE里面的内容还是端口A输入的内容?

网友A:
coe文件是用来初始化RAM,如果A口写了新数据,B口读出来的肯定就是写进来的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