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数据传输过程中波特率变化

楼主(2013-11-25):
大家好,遇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怪事,
PC和一颗51的MCU在串口通信时,大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现波特率减半。
具体过程如下:
1.PC端设置115200波特率
2.MCU上电,和PC自适应波特率成功。
3.开始数据传输、交互,pc端送60K数据给MCU,每帧数据135BYTE,每帧数据包括 :头 + 包号 + 128byte data +checksum. MCU先收完一帧数据,再判断头、 checksum是否正确,不对给PC端送出错机制AAH ,要求PC重新送前一帧数据。
  PC端送完一帧数据后,接收MCU的应答信息(出错信息AAH 和解码成功信息55H), 如果2秒内没有接收到AA或55就重新送前一帧数据。
4.发现在大多数时候60K数据通信是成功的,没有问题,但偶尔会中断,提示重新送前一帧数据,就是发生了出错处理,不管重发多少次都不能重新建立通信。
5.用一个串口监控工具,监控MCU的RXD端PC重发的一帧数据也是按PC端的波特率送下来该帧数据,用监控工具监控MCU TXD端此时反馈回来的却是98H E6H。
6.调整监控工具的波特率为57600,正好是AAH.
7.初步可以判定MCU在收发数据过程把自适应设置好的波特率115200给改到了57600.导致接收的135BYTE数据不对,从而帧头和checksum出错,下位机送AAH,而此时由于波特率变为57600,导致PC收到98H E6H,从而通信中断。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怎么MCU设置好的波特率会发生改变,从115200变到57600.而大多数时候又能正确通信成功。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出错机制有问题。 应该是用应答机制。 收到一包数据,给PC应答包。 PC根据接收到得应答包来决定发什么数据。 如果是解码失败,那重发。 如果是解码成功,那么再发下一包。 这样才合理。
你说的出错了才发错误识别码。 不是实时的。可能下位机已经接收到了pc发来的N多数据。 你的整个控制都乱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包错了。

楼主:
谢谢jt4117 的回复,我现在就是收完一帧数据,再去解数据,先解帧头,再解checksum,只要其中一个出错了,我会回出错信息给PC, pc收到出错信息,重发前一帧数据,如果解码OK了,MCU回解码成功的信息给PC,PC收到应答就送下一帧数据.
pc发完一帧数据后就接收MCU的应答,没有收到出错信息或解码成功的信息,每过2秒再重发前一帧数据。

网友B:
不用怀疑了,程序问题

网友C:
数据量太大也会出现波特率错误的现象的,PC的时钟和MCU的时钟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传输的位越多这种错误就积累越多到最后就错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量太大也会出现波特率错误的现象的,PC的时钟和MCU的时钟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传输的位越多这种错误就积 ...

你开什么玩笑,
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C:
说实话把这技术告诉你算是你有缘分了,你做一个循环缓冲区,只要一收到数据就往里面丢,然后在主循环里去解析数据,有了一帧数据后再拷贝出来,处理掉。
缓冲区一共有四个属性 区域地址  区域大小 读偏移 写偏移   具体的不太好仔细讲  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开什么玩笑,
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是用来干嘛的

所以说数据量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波特率偏移现象,这个我都在现实中遇到过了,还有很多国产“价廉物美”的232 或者485转换器根本就不能用很高的波特率,很容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数据量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波特率偏移现象,这个我都在现实中遇到过了,还有很多国产“价廉物美”的23 ...

等于白说了,
什么叫异步通信

网友C:
还有你这样子做不能确定是波特率减半了,如果真是波特率减半,那么你按照减半的波特率发送应该是能传输成功的。

网友D:
一定是程序问题,不然51早就被K死了

网友E:
程序问题

网友F:
八成是自适应程序在中间运行过,把波特率调了。如果你确定自适应的部分只运行过一次,最好检查一下下位机是否复位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数据量太大也会出现波特率错误的现象的,PC的时钟和MCU的时钟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传输的位越多这种错误就积 ...

UART的误差只在一个字节中累计。每个字节的开始都会重新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UART的误差只在一个字节中累计。每个字节的开始都会重新同步。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G:
第一次听说波特率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数据量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波特率偏移现象,这个我都在现实中遇到过了,还有很多国产“价廉物美”的23 ...

貌似很牛X的样子
有点搞笑...

网友I:
估计是软件动了那个波特加倍的寄存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软件动了那个波特加倍的寄存器了.......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C:
这个没程序也看不出来 楼主 麻烦给个程序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原因还没查明,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下波形,因数据量太大,不太好抓,但抓到一次,出错应答AAH的波特率确实变回57600,而回这个出错应答时135BYTE数据还没有接收完,那么就是在接收这135BYTE数据期间波特率由115200变到57600,导致我提前认为135个数据接收完,然后触发出错应答AAH。
没想明白为什么波特率发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成是自适应程序在中间运行过,把波特率调了。如果你确定自适应的部分只运行过一次,最好检查一下下位机是 ...

谢谢 kseeker的回复,你说的只适应在中间运行过,但从软件设计上看自适应只是在上电后运行一次,后面没有再运行。当然如果发生不正当的情况,
如果是芯片复位了,那有可能,就重新执行自适应部分,波特率发生改变。那么芯片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怎么会复位,应该有办法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软件动了那个波特加倍的寄存器了.......

谢谢卫东,波特率现在是减半了。

网友B:
调试嘛,出错后,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值,反推一下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数据量太大也会出现波特率错误的现象的,PC的时钟和MCU的时钟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传输的位越多这种错误就积 ...

这个就胡说了,根本就没有搞明白串口通信原理。
误码不是时钟差累积,时钟频率差累积错就是错,这样的话通信全部都是错的。
误码一般是统计学概念,噪声干扰导致信号畸变,最终导致判断错误。

网友K:
加个大缓冲,再加上超时分帧的判断,否则通讯不可能可靠。

网友:
估计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