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单片机判断编码器整转和反转?

楼主(2013-11-25):
怎么通过单片机判断编码器是正转还是反转呢?假设编码器由A B向输出信号。一般说AB信号相差90度。是否用与门将AB信号处理后的波形用作计数?

网友A:
软件直接判断即可:
以A的边沿计数,用B判断方向。反过来也行。

设A上升沿,B=1为正转90度。(只是假设,需要按实际方向计数),则判断如下:
A上升沿时,B=1,正转90度
A上升沿时,B=0,反转90度
A下降沿时,B=1,反转90度
A下降沿时,B=0,正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