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ano130的板子驱动LCD12864液晶屏,搞了一晚上,总显示不对

楼主(2013-11-25):
       手里最近闲置下来了一块带字库的12864液晶屏,就想用写个能用在nano130板子上的驱动,从基本操作开始,先初始化,再写入地址,写入字符编码,可就是给人命令输入不对的感觉,显示是能显示,可是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字符和汉字,跑偏得很严重,搞去搞来也是一样,放到原来的机器上,能正常显示。
       排除了显示屏的问题之后,看来是我的代码出了问题,后来我索性拿出好久没有用的MSP430G2553 LaunchPad,按照之前的思路,也写了基本的操作程序,一切OK,看来我的思路是对的,两块板子上的代码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在nano130上就是有问题。
      手头也没有什么比较方便测量引脚状态的工具,在运行调试的时候,从引脚的寄存器看到的值都是对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在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坛友,有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都来解答一下吧。
      另外,我先前以为是nano130板子的IO口电平电压不够(我用万用表测出来,VCC只有3V),后来我加上了外部5V上拉,IO设置为开漏模式,也是一样的结果,之后我又以为是我用的GPIOA口的问题,我又换成了GPIOB口,这下倒好,显示出来的字符和使用A的都不一样了,问题依旧。

网友A:
牛卧堂上有验证过的代码 下载
Nano130_Nuty板子LCD显示,精简例程下载
代码验证下。

网友B:
现在测试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卧堂上有验证过的代码 下载Nano130_Nuty板子LCD显示,精简例程下载  代码验证下。 ...

好的,我下下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试好了没

才看到版主的回复,我去试一下

网友C:
在测试一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卧堂上有验证过的代码 下载Nano130_Nuty板子LCD显示,精简例程下载  代码验证下。 ...

版主,你好,我在你给的链接里下了代码,我打开之后里面是nano130开发板自带LCD的例程代码,不是我想参考的LCD2864液晶显示屏的代码,链接出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试好了没

没有,今天没有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测试一遍呢

你的意思是?

网友D:
按照以前调液晶的经验,时序出问题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以前调液晶的经验,时序出问题的比较多

难道是nano130的时钟频率设置得太高?

网友E:
跑偏现象十分严重,是指什么,楼主点亮一个点,这个点和实际差距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是nano130的时钟频率设置得太高?

恩,你可以调整一下,反正大部分都是时序问题,耐心点试试看

网友F:
还没有板子,期待获得,也玩玩液晶显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偏现象十分严重,是指什么,楼主点亮一个点,这个点和实际差距有多大? ...

比如我写入“科技”两个字,但实际显示的是另外的两个字,这应该是数据传输出错,可能像楼上说的,主频太高,相应的延时时间不够引起的数据出错

网友E:
你单独点亮一个点会不会跑偏呢,会不会是你选择的数据格式是相反的,一个点的来验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写入“科技”两个字,但实际显示的是另外的两个字,这应该是数据传输出错,可能像楼上说的,主频太 ...

楼主,你调试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调试成功了没有

还没有时间去弄,我再去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单独点亮一个点会不会跑偏呢,会不会是你选择的数据格式是相反的,一个点的来验证 ...

在开启光标,设置地址的时候,光标明显不是所设置的地址,也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开启光标,设置地址的时候,光标明显不是所设置的地址,也偏了

明显是这里的问题么。。哈哈

网友G:
肯定是代码配置或者是接线问题,我用大拇哥想到的

楼主(2013-12-25):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这里的问题么。。哈哈

也就是说传输数据出错了,不仅地址数据出错,而且字符数据出错,可能还是在时序上错了,可能真的是太“快”了,我回头再延长延时看看吧,反正我现在在MSP430上用得好好的,代码的思路肯定是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代码配置或者是接线问题,我用大拇哥想到的

我可是接了好多次的,其中还从A口换到了E口,一样的结果,总不能我三四次接线都错吧,如果错了,那初始化又正常,比如输入命令“0x00”,也是能清屏,而且光标也能正常复位,这些代码我在MSP430上重写是没有问题的,经过大家帮忙分析,很有可能是操作时序没有满足要求,要再延长关键位置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代码配置或者是接线问题,我用大拇哥想到的

问题解决了,我只在使能端E由低变高之后加入了一个延时,其他的一点没有改,就OK了,我把之前在MSP430上写的代码移植过去,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传输数据出错了,不仅地址数据出错,而且字符数据出错,可能还是在时序上错了,可能真的是太“快 ...

我在E由低变高的时候加了一个延时就好了,不过我很奇怪的是我查看nano130的启动代码里关于时钟的配置部分代码发现,系统初始化之后内核时钟默认设置为12M,在MSP430上,我把时钟频率设置为最大的16M,12864也能够显示正常,反而在130上显示不正常,还得加入延时,这要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这里的问题么。。哈哈

我在E由低变高的时候加了一个延时就好了,不过我很奇怪的是我查看nano130的启动代码里关于时钟的配置部分代码发现,系统初始化之后内核时钟默认设置为12M,在MSP430上,我把时钟频率设置为最大的16M,12864也能够显示正常,反而在130上显示不正常,还得加入延时,这要怎么解释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只在使能端E由低变高之后加入了一个延时,其他的一点没有改,就OK了,我把之前在MSP430上 ...

高手,你的经验值得分享。
测试中问题越大越容易解决,问题看似越小更不容易找到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你的经验值得分享。
测试中问题越大越容易解决,问题看似越小更不容易找到bug ...

“高手”不敢当,我还只是个入门的新手而已,版主言重了,我想真正的高手应该是很严谨的,对于这样的问题三两下就能解决了,嘿嘿
赞同版主说的,问题越明显越让我们有方向,相反不明显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我会以此为记的

网友H:
现在这类并行接口的液晶屏,IO口多,容易受干扰,建议使用瑞丽光电RSI12864 串口屏。
简介如下: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72.0mm*40.0mm
分 辨 率: 128*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时间去弄,我再去调试吧

恩,你在去调试看看,我觉得是主频太高了

网友D:
刚看到帖子,原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了,是使能延时的问题,你挑了多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类并行接口的液晶屏,IO口多,容易受干扰,建议使用瑞丽光电RSI12864 串口屏。
简介如下:
显示模式 ...

你这广告太会选地方了,顺便鄙视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到帖子,原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了,是使能延时的问题,你挑了多久啊

在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是由于时序造成的错误显示的时候开始,搞了有几个晚上,之后就发了这个帖来求助,后面尝试修改时序,就一会工夫就好了,只是这个现象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牛卧堂上有验证过的代码 下载Nano130_Nuty板子LCD显示,精简例程下载  代码验证下。 ...

你的连接提示: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

Nano130_Nuty板子LCD显示,精简例程下载  可以的 您再点击 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是由于时序造成的错误显示的时候开始,搞了有几个晚上,之后就发了这个帖来求助,后面 ...

嗯啊,实践才是硬道理,液晶时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代码配置或者是接线问题,我用大拇哥想到的

看来是个大神啊,大拇哥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