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压有效值?

楼主(2013-11-25):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串联采集电流哪个上被你看到RMS啊

网友B:
电池的直流电压实恒定的,都是直接相加的,只有交流电源,或者变化的直流电源才导入RMS值。

楼主:
我本身也很迷惑,但是我在一个电池供电(供给 可调输出电压的 DCDC 使用)系统的说明,确实说到“有效值(RMS)”输出,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注意:RMS为最新的技术在双电池和功率状态下,请选择RMS电压输出方式.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输出”

楼主:
谁能给我指导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