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下为什么这个电路做出来声音特别小

楼主(2013-11-26):
这个电路,我的输入是一个MP3的解码器....声音最后能听清楚,确实播放出来了,但是声音呢巨小.......必须耳朵贴着喇叭才听得到....阻抗什么的应该是匹配的因为我买的是套件...求问原因
另外用电位器控制音量到底是什么原理?假设我L_IN是正弦波,那么芯片输入地方会是什么样的波形能稍微分析下吗?

网友A:
象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信号通路断了,也可能是信号在某点接地了。用示波器看一下就会发现

楼主:
主要是没搞清R2电阻有神马作用哇

网友B:
感觉R2/R5/C1/C4值太小了,前级衰减太厉害了
建议加大这些元件的值,例如电阻10K,电容4.7uf

网友C:
R2 R5去掉, C1 C4短路,应该就对了.

网友D:
R1,R2对调;R4,R5对调;如果音量明显变大,说明这里输入级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可考虑更换VOL为5K电位器,C1/C4容量增加10倍。
如果前级对调处置音量变化不明显,查SP,阻抗是多少?8欧姆比较合适,32欧姆以上就明显不行了。

楼主(2014-10-03):
一直没搞定那个东西,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2015-09-05):
C1,C4100uf

网友E:
R2=10k,R1=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