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人机界面在系统结构中的位置。

楼主(2013-11-26):
    标题可能说的不清楚,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裸机不跑系统,如果有2.4寸左右的液晶屏显示。人机界面的程序结构该如何最优化???是和其他程序夹杂在一起呢,还是单独做显示。
    我指的是应用层的显示,不是底层和驱动层,底层和驱动层我肯定是完全独立出来打包的。
    人机界面应用层和其他程序在一起,最方便,但是程序结构可能就不那么完美了,到处是显示处理。
    人机界面应用层单独处理,就需要在其他需要显示的地方大量添加标志位,对RAM什么的,有一定的浪费。
    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现在特别关注程序的结构问题,结构必须搭好,其他枝枝叶叶就好说了。。

网友A:
我的显示部分分为hal和应用层。每个显示的页面都可以看做是一堆数据,只要将这些数据发到HAL层的相应接口,就能显示出来。
我当初的程序因为用的是单色OLED,没有用专门的GUI,所以在应用层的显示模块中,定义了每个页面的显示函数,菜单将这个函数指针
压入底层的显示队列中,底层就会自动的取出相应的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部分分为hal和应用层。每个显示的页面都可以看做是一堆数据,只要将这些数据发到HAL层的相应接口, ...

挺有意思,就是还是不是很明白。
我曾经将显示作为分立的一张张画面,应用层只管调用哪张画面,底层具体显示该画面的所有信息。

网友B:
其实楼主已经考虑得蛮深入了.
还是人机界面应用层和其他程序在一起吧
我曾经尝试过人机界面应用层单独处理,结果发现很难分开. 最终还是就事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已经考虑得蛮深入了.
还是人机界面应用层和其他程序在一起吧
我曾经尝试过人机界面应用层单独处理 ...

我用UcosII的时候,还是强制自己分开,这是完全的两个任务。
不跑系统的时候,分开真的比较麻烦,虽然给人的感觉上很好。
我也在郁闷的在一起了。。。。。

网友C(2016-01-23):
其实还是分开好,合在一起写,简单的也就罢了,要是复杂了,到最后真的很辛苦。分开写,关键是一个思路,一个模型如何写,现在的那种串口组态屏就挺好,当然,别激动,我不是卖屏的,我只是用了这样的屏很久,觉得思路不错,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开源的,我发个链接,喜欢可以用用,反正开源不要钱的,嘿嘿,试用一下也可以。给点建议呗

网友C:
诶,没资格发链接,那啥,搜一下 辛昕 FreeUI把,怎样,这名字有气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