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57充锂电池导致爆炸,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3-11-26):
现做一个产品,用到锂电池做备用电源,两节锂电池串接提供7.4v的电压,使用德州仪器的bq2057芯片给电池充电。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回事,前几次充电都没有问题,可用不久芯片就损坏了,前几次还好使用聚合物电池,没发生过爆炸。昨天试给一个锂离子电池充电,充到一半,就发生爆炸了,还好没伤到人。参数设定最大充电电流为180mA,这么小的电流也发生爆炸,德州仪器的芯片有这么差劲吗?
有没有人用过bq2057芯片,如何解决?

网友A:
是电池爆炸还是芯片?
你确定设定的输出电流是180ma?
输出电压时8.4?
还是你电路问题,直接高压到了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爆炸还是芯片?
你确定设定的输出电流是180ma?
输出电压时8.4?

电路是按照芯片推荐的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输入11V左右,输出最高8.4V,采样电阻取0.7欧姆,三极管使用FZT788B(和推荐型号完全一样),不至于爆炸吧?况且也有过几次bq2057芯片损坏了,电池是聚合物,没发生爆炸,只是充不进电。

楼主:
每台样机都有这种现象,芯片充电5-10次左右就损坏了

楼主:
电流用万用表测过,恒流充时确实是180mA左右

楼主:
充电时三极管比较烫,是不是芯片离三极管太近,芯片过热就烧掉了。

网友A:
还是贴你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图 加实物图吧

楼主:
搞好了。电池爆炸,电芯是首要问题,其次就是电池保护板问题,再次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这个芯片用于充两节串联锂电池确实不好,单节没用过不了解。该芯片充电管理功能很好,就是性能太差,做为一个线性调整电源芯片,温度只有负20度到70度的范围;推荐的电路也不好,输入电源经过一个很小的采样电阻和调整三极管,就直接到电池上,中间没有一个限流的环节,万一芯片损坏,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输入电源直接强加到电池上,电池不爆炸也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好了。电池爆炸,电芯是首要问题,其次就是电池保护板问题,再次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这个芯片用于充两节 ...

你的系统里还缺电池保护电路。你提到的这些风险一般会由电池保护电路解决。用锂电芯裸奔,不管充电还是放电,都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里还缺电池保护电路。你提到的这些风险一般会由电池保护电路解决。用锂电芯裸奔,不管充电还是放 ...

样品电池,已经加保护板了,爆炸之后检查电路,发现控制芯片损坏,电池确实和电源直接短路了。3个样品爆了一个,这几十万分之一的几率都给我碰上了,电池厂商的解释是锂电池串联使用不安全,技术难度大,但自己认为是他们产品质量有问题,就算电池与电源短接了,电池的保护板应该发挥作用。一百多毫安的充电电流也能把电池充爆,实在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样品电池,已经加保护板了,爆炸之后检查电路,发现控制芯片损坏,电池确实和电源直接短路了。3个样品爆 ...

是啊,不应该。锂电芯串联太常见了,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里都是如此。
也许是这个电池内部结构有缺陷,导致失效。

网友C:
电芯串联确实要小心的,均衡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D:
,电池电压不均衡可能性很大!电池的均压你要做好,电池厂商的电池串联一定要做阻容匹配的,你试试买个成品的7.4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压不均衡可能性很大!电池的均压你要做好,电池厂商的电池串联一定要做阻容匹配的,你试试买个成品 ...

就那个样品有问题,其它的都没见过爆炸

网友E:
我用过BQ2057W,也是俩节锂电串联,没有问题啊,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