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的ADC采样高、低优先级中断设定

楼主(2013-11-26):
28027的ADCINT1中断,在PIE中断有两个位置,分别是INT1.1和INT10.1,默认是指向了INT1.1,如何设置让其指向INT10.1组对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呢?
如果禁用PIE的INT1.1,打开INT10.1,程序并不能执行指向INT10.1的程序。PIE和CPU级中断均打开,ADCINT1也有中断产生。求解。。。

楼主:
拜求各位大神帮忙求解,我查看了ADC的各个控制寄存器,没有查到高低优先级中断设置的信息。

网友A:
28027中的优先级我也不知道怎么设定  没有具体的寄存器干这事
举例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ad;
EDIS;
如上是需要指定中断入口的  不知道你指定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27中的优先级我也不知道怎么设定  没有具体的寄存器干这事
举例
EALLOW;

已经解决了,先关闭高优先级对应的PIE级、CPU级中断,开启低优先级对应的PIE、CPU级中断,还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响应本级的中断,否则可能因为没有响应中断而只能执行一次中断。
已经验证OK。: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先关闭高优先级对应的PIE级、CPU级中断,开启低优先级对应的PIE、CPU级中断,还要在中断服务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