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USB的接法

楼主(2013-11-26):
这种接法对吗?为什么要用DSP的GPIO7接到USB芯片的VCC上?这里的GPIO7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USB接上之后   VCC上就会有电压   通过分压  接到GPIO上
就可以通过GPIO7检测到USB是否别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上之后   VCC上就会有电压   通过分压  接到GPIO上
就可以通过GPIO7检测到USB是否别接入
...

VBUS引脚还用接3.3V或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US引脚还用接3.3V或5V吗

不用  这个是给你供电的  只要共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