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SPI同时分配能到不同的端口上?

楼主(2013-11-26):
GPIO54GPIO55GPIO56GPIO57GPIO16GPIO17GPIO18GPIO19都可以做SPI,但28335SPI只有一个。程序中是这样分配端口的:
/* Configure SPI-A pins using GPIO regs*/
// This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ossibleGPIO pins will be SPI functional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 = 1; // Configure GPIO16 as SPISIMO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 1; // Configure GPIO17 as SPISOMI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8 = 1; // Configure GPIO18 as SPICLK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9 = 1; // Configure GPIO19 as SPISTEA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4 = 1; // Configure GPIO54 as SPISIMOA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 1; // Configure GPIO55 as SPISOMIA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6 = 1; // Configure GPIO56 as SPICLKA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7 = 1; // Configure GPIO57 as SPISTEA

如果GPIO54GPIO55GPIO56GPIO57 部分不注释掉,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看数据手册和指南好像是可以的。奇怪!

网友A:
查看了一下  是一个SPI
如果这个都可以用作SPI的话  且只有一个SPI
那就同时只能选通一组
看你怎么接了  注释掉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了一下  是一个SPI
如果这个都可以用作SPI的话  且只有一个SPI
那就同时只能选通一组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 = 1; // Configure GPIO16 as SPISIMO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 1; // Configure GPIO17 as SPISOMI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8 = 1; // Configure GPIO18 as SPICLK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9 = 1; // Configure GPIO19 as SPISTE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4 = 1; // Configure GPIO54 as SPISIMO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 1; // Configure GPIO55 as SPISOMI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6 = 1; // Configure GPIO56 as SPICLKA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7 = 1; // Configure GPIO57 as SPISTEA

如果这样设置,会出现什么情况? 感觉有问题。 芯片设计有问题啊。 应该是二选一,而不应该是同时可以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 = 1; // Configure GPIO16 as SPISIMOA
   GpioCtrlRegs.GPAMUX2.bit ...

芯片设计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你放心
我下来确认一下  给你回复

网友B(2017-02-27):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直到楼主懂了没?可以同时在硬件端实现SPI吗?

网友C:
我怀疑同时选也是可以的, 只是输入冲突怎么办,输出两路都是同样的信号。
不过我没有这样用过,你倒是可以试试。

另外,轮番切换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直到楼主懂了没?可以同时在硬件端实现SPI吗?

可以用MCBSP实现硬件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