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干扰,怎样提高板子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3-11-26):
各位:
         我的电路板本身比较简单,stm32f103的单片机挂了几个外部芯片,全是3.3V的。还接了一个MAX3232的串口芯片,以前测试的时候发现max3232与单板的地共地会导致32.768K的晶振不容易起震,或者falsh芯片状态不稳定。后来我把max3232单独供电、单独的地,独立出去就没问题了,在家测试目前没有再出现问题。但是设备拿到客户哪里,大部分也很好,只有一家又出现以前的现象。设备拿回来就好了,一次也没出现。我怀疑是那家使用环境的电源或者地造成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电源、地我怎么改进呢。电源的部分我管不到,只从电路板的角度我怎么改进呢?

网友A:
可能与客户的环境有关系,可以把输入电源隔离一下,还可以去现场调研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电源用什么隔离?稳压电源吗

网友B:
帮顶  等大牛来解惑

网友C:
先看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吧,电压是否稳定,功率是否能输出那么大

网友D:
具体问题还是要有实物测量才好找问题,看起来貌似外面的板子接上232后干扰了你的板子,最好能接起来抓一下板子的硬件信号质量,如果是外面板子传导过来干扰的,可以把接口都用bead隔离一下!

网友E:
如晶振这么容易受干扰,建议在以前的板子基础上查下晶振部分的电路,和板的电源设计。看是否有优化的地方。

楼主:
3232的干扰现在通过隔离已经解决,整体的布局和布线可能是存在点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已经生产了一批,这批尽量还要用。目前经过分析客户和单位的差别也就是电源的差别,想知道有没有不用重新改版,通过简单的电阻电容等器件搭建来屏蔽干扰。

网友F:
楼主你已经发现问提的根源了,如果是通讯的时候出现问题,你可以在232上串磁环试一下,没有效果就要果断改板并像你老板说明原因,他应该不会责备你。

网友G:
你看下3.3V输入电压的ripple noise是不是偏大,最好在输入端串联个电感,另外并联个一个小电容和大电容进行滤波减少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具体问题还是要有实物测量才好找问题,看起来貌似外面的板子接上232后干扰了你的板子,最好能接起来抓一下 ...

弱弱问下:什么是bead隔离?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弱弱问下:什么是bead隔离?谢谢了

磁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磁珠

谢谢了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