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题1 .多股线并绕是否适合用在变压器的次级绕组

楼主(2013-11-26):
请问,问题1 .多股线并绕是否适合用在变压器的次级绕组
还是仅仅适合用在变压器的次级绕组
还是都适合用在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  谢谢!!!!!!!!!

我提出这个疑问,是基于平常所说的,电压源不能并联这句话
电压源不能并联,为什么不能并联
因为,两个电源之间的电压不一样,电压高的那个
会压住电压低的那个,所以就不能并联
如果能把这两个电压源的电压做到一样
那么就可以并联了
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两个电压都一样
所以就有这个电压源不能这个说法

多股线并绕,举例,变压器的次级,两股线并绕
这两个线圈的头和头焊接在一起,尾和尾焊接在一起
就相当于两个电压源并联

这两个线圈处于同一个磁场旋涡里面
这个感应出来的保守电场,他的线积分跟路径无关
因此即使漆包线的路径不一样,但是感应出来的电压还是一样,
所以就允许并联

但是上面这个分析还是基于理想条件之下的理论分析
实际上做变压器的时候,
问题2 ,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两个线圈感应出来电压不一样  ??

问题3
我的观点:
1 . 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尽量不要多股线并绕
2 . 即使使用了多股线并绕,也要把这些线紧密并排
    尽量做到等长
不知道对不对 嘿嘿!!!  求鉴定!!!

问题4 , 平常那那些电器的变压器次级使用了多股线并绕 ???

谢谢!!!!!!!!!1

网友A:
坚定结论:似错非错,似是而非

网友B:
1、变压器无论初级次级,都允许多股线绕制。工作频率较高的变压器用多股线绕制是很常见的。
2、常见的错误绕法:两个次级匝数相同,但一个先绕,另一个后绕,先绕的在内层,后绕的在外层。这样不仅两绕组用线长度不同,外层用线较长,而且对初级漏感也不同。这样的两个次级通常不能直接并联,虽然空载时测量两个次级电压相同。
3、不仅是要并绕同时等长,在大型变压器或电机中还要将多股线中某些线隔一段距离交叉一次,称为换位。总之是要使各股在电的方面和磁的方面都做到相同和对称。
4、一种是工作频率较高的变压器,例如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另一种是电力工业中较大型的变压器。实际上,小型干式变压器(不浸油)次级电流很大时用线必定相当粗,弯折困难,且容易损坏绝缘,此时就要用多股线绕或者将次级分成几个绕组。

网友C:
1、理想的电压源 电压不同不允许并联,实际都是有内阻的。
2、多股绕制可以理解为多个 相差很小 的电压源并联,由于内阻的作用不会出现倒灌的问题。

楼主:
继续问一问
多股线并绕
有那些地方比单股绕线逊色???

增加损耗。
费空间。
费工费时费金钱,机电强度低

网友D:
LZ的问题,还不如用一根线绕呢。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
除了电流大线径粗不易作业易损坏绝缘,高频集肤效应也决定其不能用单根粗线。多线并绕在开关电源中常见。。。

网友G:
只要空间够,成本允许,用多股线要比单股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理想的电压源 电压不同不允许并联,实际都是有内阻的。
2、多股绕制可以理解为多个 相差很小 的电压源并 ...

实际电源都是并联运行的,小到电池内部的贮能元件,大到一个发电厂,直至整个电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