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11-26):
(无正文)

网友A:
RD是读,WR是写信号,楼主用的应该是并行总线,RD和WR是方向控制信号,不是触发信号,只要信号在,数据是一直在线,随便怎么读的。时序图上不会表达读了多少次,因为并行口用硬件实现的时候不会多次读入,也做不到,只有你的软件模拟并行口的时候可以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是读,WR是写信号,楼主用的应该是并行总线,RD和WR是方向控制信号,不是触发信号,只要信号在,数据是一 ...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有的芯片在程序中每次RD=1;RD=0;RD=1;这样读走一次数据,而DAC0832的WR=0;不需要拉高就可以读走数据,我知道这是芯片设计的原因,我是不太会读时序图,我想知道这种区别在时序图上怎么看出来

网友A:
任何使用并行总线的芯片都是这样做的,你这个芯片因为是DAC,不存在读的问题,所以读信号线可能是无效的而已,具体情况请参看数据手册。

网友B:
我也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C:
时序图重要

网友D:
手册里各种操作的时序图都有的,多翻翻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