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实现MC34063 DC-DC 输入输出地隔离?

楼主(2013-11-26):
参考datasheet设计24V转5V电路,可以发现34063电源地没有隔离。由于5伏和24伏是要去接光耦的,分辨接道光耦的输入,输出。如果34063共地,就相当于光耦共地。这样就没有隔离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隔离的问题?

楼主:
附上图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34063本来参考设计就是不隔离的BUCK电路,你需要反击式的隔离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本来参考设计就是不隔离的BUCK电路,你需要反击式的隔离电路才行。

歇息而回复,能够更具体点吗?需要怎么实现?

网友A:
34063文档里有一个隔离的方案的。你可以找找看。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063文档里有一个隔离的方案的。你可以找找看。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很复杂,还是直接买个隔离电源来得干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复杂,还是直接买个隔离电源来得干脆

现成的电源模块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电源模块是不错的选择。

现成的电源模块都比较小贵吧,我最近看到一款200VAC输入,正负12VDC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100,如果单个还好,批量的生产的话就得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电源模块都比较小贵吧,我最近看到一款200VAC输入,正负12VDC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100,如果单个还 ...

同意。现成的DCDC模块比较贵。如果用34063来搭,还是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