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STM32单片机驱动红外解码程序精简代码

楼主(2013-11-26):
/**********************************************************************************
*         STM32F103VET6 红外驱动【遥控器解码实验程序】
*
*   遥控器 :42位编码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LED1_0      GPIOD->BRR  = 0x00000100
#define    LED2_0      GPIOD->BRR  = 0x00000200
#define    LED3_0      GPIOD->BRR  = 0x00000400
#define    LED4_0      GPIOD->BRR  = 0x00000800
#define    LED1_1      GPIOD->BSRR = 0x00000100
#define    LED2_1      GPIOD->BSRR = 0x00000200
#define    LED3_1      GPIOD->BSRR = 0x00000400
#define    LED4_1      GPIOD->BSRR = 0x00000800
#define    IR_Hongwai_0         GPIOE->BRR  = 0x00000004   //红外数据低电平
#define    IR_Hongwai_1         GPIOE->BSRR = 0x00000004   //红外数据高电平
#define    IR_Hongwai_x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2)  //读取红外电平状态
unsigned int TimeByte;
volatile unsigned int IR_Tireafg[4] = {0, 0, 0, 0};
//unsigned int IR_xidwrit[8] = {0, 0, 0, 0, 0, 0 ,0, 0};

/*
*   GPIO端口配置子函数
*/
void GPIO_InitStructReadtempCm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配置GPIO管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配置管脚为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配置管脚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指定端口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管脚为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
*   配置外设时钟子函数
*/
void RCC_APB2PeriphReadtempyCmd(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打开GPIOB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打开GPIOE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打开GPIOD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打开AFIO复用功能外设时钟
}
/*
* 计算低脉宽持续时间Count1 * 10us
*/
unsigned int IR_HongwaiRead_LSB_Cmd()
{
unsigned int Count1 = 0;     //定义时间变量
IR_Hongwai_0;        //红外数据低电平
do           //进入循环体
  {
   Count1++;       //时间变量加1
   Delay_10us(1);      //延时10us
  }  while(IR_Hongwai_x == 0);  //判断条件如果读出来的红外数据为高电平跳出循环体

return(Count1);        //返回时间变量积数
}
/*
* 计算高脉宽持续时间Count2 * 10us
*/
unsigned int IR_HongwaiRead_MSB_Cmd()
{
unsigned int Count2 = 0;     //定义时间变量
IR_Hongwai_1;        //红外数据高电平
do           //进入循环体
  {
   Count2++;       //时间变量加1
   Delay_10us(1);      //延时10us
  }  while(IR_Hongwai_x == 1);  //判断条件如果读出来的红外数据为低电平跳出循环体
return(Count2);
}

/*
*   函数主体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进入72M主频
SYSTICK_InitStructReadTCmd();    //初始化SysTick配置器寄存器
RCC_APB2PeriphReadtempyCmd();    //初始化外设时钟配置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ReadtempCmd();    //初始化GPIO端口配置寄存器
EXTI_InitStructReadtempCmd();    //初始化EXTI外部线路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ReadtempCmd();    //初始化NVIC中断配置寄存器
while(1)
{

}
}
/*
*   EXTI外部中断线服务程序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int Countline2 = 0;
IR_Hongwai_1;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LSB_Cmd();   //低电平引导码 9ms判断
if((Countline2 < 286) || (Countline2 > 305)) //小于8694us 大于9272us 一直循环否则跳出
{
  return;
}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MSB_Cmd();   //高电平引导码 4.5ms判断
if((Countline2 < 138) || (Countline2 > 155)) //小于4195us 大于4712us 一直循环否则跳出
{
  return;
}
TimeByte = 0;
for(i = 1; i < 14; i++)
{
  TimeByte = TimeByte >> 1;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LSB_Cmd();    //低电平延时0.56 判断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22)) //小于425us 大于851us 一直循环否则跳出
  {
   return;
  }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MSB_Cmd();    //高电平延时0.56判断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65)) //小于425us 大于1793us 一直循环否则跳出
  {
   return;
  }
  if( Countline2 > 50)    //高电平延时大于1300us写1否则写0
  {
   TimeByte |= 0x80;    //写1
  }
}
  IR_Tireafg[0] = TimeByte;
  TimeByte = 0;

for(i = 14; i < 27; i++)
{
  TimeByte = TimeByte >> 1;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L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22))
  {
   return;
  }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M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65))
  {
   return;
  }
  if( Countline2 > 50)
  {
   TimeByte |= 0x80;
  }
}
  IR_Tireafg[1] = TimeByte;
  TimeByte = 0;

for(i = 27; i < 35; i++)
{
  TimeByte = TimeByte >> 1;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L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22))
  {
   return;
  }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M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65))
  {
   return;
  }
  if( Countline2 > 50)
  {
   TimeByte |= 0x80;
  }
}
  IR_Tireafg[2] = TimeByte;
  TimeByte = 0;

for(i = 35; i < 43; i++)
{
  TimeByte = TimeByte >> 1;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L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22))
  {
   return;
  }

  Countline2 = IR_HongwaiRead_MSB_Cmd();
  if((Countline2 < 14) || (Countline2 > 65))
  {
   return;
  }
  if( Countline2 > 52)
  {
   TimeByte |= 0x80;
  }
}
  IR_Tireafg[3] = TimeByte;
//************************判断用户正码和反码***************************************//
  /* if(IR_Tireafg[0]!= 0x11A)
      {
        return;
    }   */

//************************判断按键正码和反码***************************************//

/*  do
    {
     if(IR_Tireafg[2] == ~IR_Tireafg[3])
     {
      flag = 0;
     }
    } while(flag == 1);    */
/*   if(IR_Tireafg[2] != ~IR_Tireafg[3])
    {
     flag = 0;
    }    */

//************************按下键码对应LED点亮**************************************//
    switch  (IR_Tireafg[2])
    {
     case         0x00:   //按键 0
         LED1_1; LED2_0;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01:    //按键 1
         LED1_0; LED2_1;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02:   //按键 2
         LED1_0; LED2_0;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03:   //按键 3
         LED1_0; LED2_0; LED3_0; LED4_1;
         break;
     case         0x04:   //按键 4
         LED1_0; LED2_0;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05:   //按键 5
         LED1_0; LED2_1;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06:   //按键 6
         LED1_1; LED2_0;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07:   //按键 7
         LED1_1; LED2_0;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08:   //按键 8
         LED1_1; LED2_0; LED3_0; LED4_1;
         break;

     case         0x09:   //按键 9
         LED1_0; LED2_1; LED3_0; LED4_1;
         break;
     case         0x15:   //静音键
         LED1_0; LED2_1;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1C:   //开机键
         LED1_0; LED2_0;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14:   //OSD键
         LED1_1; LED2_1;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0E:   //RECALL键
         LED1_0; LED2_0; LED3_1; LED4_1;
         break;

     case         0x19:   //SLEEP键
         LED1_1; LED2_1;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0A:   //A/C键
         LED1_0; LED2_1; LED3_1; LED4_1;
         break;

     case         0x0F:   //TV/AV键
         LED1_1; LED2_1; LED3_1; LED4_1;
         break;

     case         0x13:   //PP键
         LED1_1; LED2_0;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0C:   //GAME键
         LED1_0; LED2_1; LED3_1; LED4_1;
         break;

     case         0x1E:   //V-键
         LED1_1; LED2_1;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1F:   //V+键
         LED1_0; LED2_0; LED3_1; LED4_0;
         break;

     case         0x1B:   //P+键
         LED1_0; LED2_0; LED3_0; LED4_1;
         break;

     case         0x1A:   //P-键
         LED1_1; LED2_0; LED3_0; LED4_0;
         break;

     case         0x10:   //MENU键
         LED1_0; LED2_1; LED3_0; LED4_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Beep_lookCmd();          //蜂鸣器按键音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EXTI2外部线路挂起位
}

网友A:
刚从51往STM32过渡,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B:
弄成文本的形式再分享,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C(2016-04-08):
你好,请问你是用的野火的STM32mini板吗?我看你的代码是部分,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空调码怎么解?我好像没有看到你的这部分代码,谢谢。

网友D: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ysTick.h"
这种是何类型?不都是用引号或尖括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我觉得是作者上传代码出问题了," 应该就是 ”引号,在后面的 <和 > 分别对应小于号和大于号,
声明部分转化过来就是这样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网友D:
很不错,我准备在Arduino上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