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的生成细节和原理

楼主(2013-11-26):
二维码又称QR Code,QR全称Quick Response,是一个近几年来移动设备上超流行的一种编码方式,它比传统的Bar Code条形码能存更多的信息,也能表示更多的数据类型:比如:字符,数字,日文,中文等等。这两天学习了一下二维码图片生成的相关细节,觉得这个玩意就是一个密码算法,在此写一这篇**,揭露一下。供好学的人一同学习之。

  关于QR Code Specification,可参看下面附件的PDF:

  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二维码一共有40个尺寸。官方叫版本Version。Version1是21x21的矩阵,Version2是25x25的矩阵,Version3是29的尺寸,每增加一个version,就会增加4的尺寸,公式是:(V-1)*4+21(V是版本号)最高Version40,(40-1)*4+21=177,所以最高是177x177的正方形。

  下面我们看看一个二维码的样例:

  定位图案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是定位图案,用于标记二维码的矩形大小。这三个定位图案有白边叫Separators for Postion Detection Patterns。之所以三个而不是四个意思就是三个就可以标识一个矩形了。

Timing Patterns也是用于定位的。原因是二维码有40种尺寸,尺寸过大了后需要有根标准线,不然扫描的时候可能会扫歪了。

Alignment Patterns只有Version 2以上(包括Version2)的二维码需要这个东东,同样是为了定位用的。

  功能性数据

Format Information存在于所有的尺寸中,用于存放一些格式化数据的。

Version Information在>=Version7以上,需要预留两块3x6的区域存放一些版本信息。

  数据码和纠错码

除了上述的那些地方,剩下的地方存放Data Code数据码和Error Correction Code纠错码。

  数据编码

  我们先来说说数据编码。QR码支持如下的编码:

  Numeric mode数字编码,从0到9。如果需要编码的数字的个数不是3的倍数,那么,最后剩下的1或2位数会被转成4或7bits,则其它的每3位数字会被编成10,12,14bits,编成多长还要看二维码的尺寸(下面有一个表Table3说明了这点)

  Alphanumeric mode字符编码。包括0-9,大写的A到Z(没有小写),以及符号$ % * + – . / : 包括空格。这些字符会映射成一个字符索引表。如下所示:(其中的SP是空格,Char是字符,Value是其索引值)编码的过程是把字符两两分组,然后转成下表的45进制,然后转成11bits的二进制,如果最后有一个落单的,那就转成6bits的二进制。而编码模式和字符的个数需要根据不同的Version尺寸编成9,11或13个二进制(如下表中Table3)

  Byte mode,字节编码,可以是0-255的ISO-8859-1字符。有些二维码的扫描器可以自动检测是否是UTF-8的编码。

  Kanji mode这是日文编码,也是双字节编码。同样,也可以用于中文编码。日文和汉字的编码会减去一个值。如:在0X8140 to 0X9FFC中的字符会减去8140,在0XE040到0XEBBF中的字符要减去0XC140,然后把前两位拿出来乘以0XC0,然后再加上后两位,最后转成13bit的编码。如下图示例:

  Extended Channel Interpretation (ECI) mode主要用于特殊的字符集。并不是所有的扫描器都支持这种编码。

  Structured Append mode用于混合编码,也就是说,这个二维码中包含了多种编码格式。

  FNC1 mode这种编码方式主要是给一些特殊的工业或行业用的。比如GS1条形码之类的。

  简单起见,后面三种不会在本文中讨论。

楼主:
下面两张表中,

Table 2 是各个编码格式的“编号”,这个东西要写在 Format Information 中。注:中文是 1101
Table 3 表示了,不同版本(尺寸)的二维码,对于,数字,字符,字节和 Kanji 模式下,对于单个编码的 2 进制的位数。(在二维码的规格说明书中,有各种各样的编码规范表,后面还会提到)

  下面我们看几个示例,

  示例一:数字编码

  在 Version 1 的尺寸下,纠错级别为H的情况下,编码: 01234567

  1. 把上述数字分成三组: 012 345 67

  2. 把他们转成二进制:  012 转成 0000001100;  345 转成 0101011001;  67 转成 1000011。

  3. 把这三个二进制串起来: 0000001100 0101011001 1000011

  4. 把数字的个数转成二进制 (version 1-H 是 10 bits ): 8 个数字的二进制是 0000001000

  5. 把数字编码的标志 0001 和第 4 步的编码加到前面:  0001 0000001000 0000001100 0101011001 1000011

  示例二:字符编码

  在 Version 1 的尺寸下,纠错级别为H的情况下,编码: AC-42

  1. 从字符索引表中找到 AC-42 这五个字条的索引 (10,12,41,4,2)

  2. 两两分组: (10,12) (41,4) (2)

  3. 把每一组转成 11bits 的二进制:

  (10,12) 10*45+12 等于 462 转成 00111001110

  (41,4) 41*45+4 等于 1849 转成 11100111001

  (2) 等于 2 转成 000010

  4. 把这些二进制连接起来:00111001110 11100111001 000010

  5. 把字符的个数转成二进制 (Version 1-H 为 9 bits ): 5 个字符,5 转成 000000101

  6. 在头上加上编码标识 0010 和第 5 步的个数编码:  0010 000000101 00111001110 11100111001 000010

  结束符和补齐符

  假如我们有个 HELLO WORLD 的字符串要编码,根据上面的示例二,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编码,

  注:二维码的纠错码主要是通过 Reed-Solomon error correction(里德-所罗门纠错算法)来实现的。对于这个算法,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的复杂,里面有很多的数学计算,比如:多项式除法,把1-255 的数映射成 2 的n次方(0<=n<=255)的伽罗瓦域 Galois Field 之类的神一样的东西,以及基于这些基础的纠错数学公式,因为我的数据基础差,对于我来说太过复杂,所以我一时半会儿还有点没搞明白,还在学习中,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这些东西了。还请大家见谅了。(当然,如果有朋友很明白,也繁请教教我)

楼主:
最终编码

  穿插放置

  如果你以为我们可以开始画图,你就错了。二维码的混乱技术还没有玩完,它还要把数据码和纠错码的各个 codewords 交替放在一起。如何交替呢,规则如下:

  对于数据码:把每个块的第一个 codewords 先拿出来按顺度排列好,然后再取第一块的第二个,如此类推。如:上述示例中的 Data Codewords 如下:

  我们先取第一列的:67, 246, 182, 70

  然后再取第二列的:67, 246, 182, 70, 85,246,230 ,247

  如此类推:67, 246, 182, 70, 85,246,230 ,247 ………  ……… ,38,6,50,17,7,236

  对于纠错码,也是一样:

  和数据码取的一样,得到:213,87,148,235,199,204,116,159,…… …… 39,133,141,236

  然后,再把这两组放在一起(纠错码放在数据码之后)得到:

  67, 246, 182, 70, 85, 246, 230, 247, 70, 66, 247, 118, 134, 7, 119, 86, 87, 118, 50, 194, 38, 134, 7, 6, 85, 242, 118, 151, 194, 7, 134, 50, 119, 38, 87, 16, 50, 86, 38, 236, 6, 22, 82, 17, 18, 198, 6, 236, 6, 199, 134, 17, 103, 146, 151, 236, 38, 6, 50, 17, 7, 236, 213, 87, 148, 235, 199, 204, 116, 159, 11, 96, 177, 5, 45, 60, 212, 173, 115, 202, 76, 24, 247, 182, 133, 147, 241, 124, 75, 59, 223, 157, 242, 33, 229, 200, 238, 106, 248, 134, 76, 40, 154, 27, 195, 255, 117, 129, 230, 172, 154, 209, 189, 82, 111, 17, 10, 2, 86, 163, 108, 131, 161, 163, 240, 32, 111, 120, 192, 178, 39, 133, 141, 236

  Remainder Bits

  最后再加上 Reminder Bits,对于某些 Version 的 QR,上面的还不够长度,还要加上 Remainder Bits,比如:上述的 5Q 版的二维码,还要加上 7 个 bits,Remainder Bits 加零就好了。关于哪些 Version 需要多少个 Remainder bit,可以参看 QR Code Spec 的第 15 页的 Table-1 的定义表。

楼主:
 画二维码图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

  首先,先把 Position Detection 图案画在三个角上。

  Alignment Pattern

  然后,再把 Alignment 图案画上

  关于 Alignment 的位置,可以查看 QR Code Spec 的第 81 页的 Table-E.1 的定义表(下表是不完全表格)

  下图是根据上述表格中的 Version8 的一个例子(6,24,42)

  Timing Pattern

  接下来是 Timing Pattern 的线(这个不用多说了)

  Format Information

  再接下来是 Formation Information,下图中的蓝色部分。

  Format Information 是一个 15 个 bits 的信息,每一个 bit 的位置如下图所示:(注意图中的 Dark Module,那是永远出现的)

  这 15 个 bits 中包括:

5 个数据 bits:其中,2 个 bits 用于表示使用什么样的 Error Correction Level, 3 个 bits 表示使用什么样的 Mask

10 个纠错 bits。主要通过 BCH Code 来计算

  然后 15 个 bits 还要与 101010000010010 做 XOR 操作。这样就保证不会因为我们选用了 00 的纠错级别,以及 000 的 Mask,从重造成全部为白色,这会增加我们的扫描器的图像识别的困难。

楼主:
下面是一个示例:

  关于 Error Correction Level 如下表所示:

  关于 Mask 图案如后面的 Table 23 所示。

  Version Information

  再接下来是 Version Information(版本 7 以后需要这个编码),下图中的蓝色部分。

  Version Information 一共是 18 个 bits,其中包括 6 个 bits 的版本号以及 12 个 bits 的纠错码,下面是一个示例:

  而其填充位置如下:

  数据和数据纠错码

  然后是填接我们的最终编码,最终编码的填充方式如下:从左下角开始沿着红线填我们的各个 bits,1 是黑色,0 是白色。如果遇到了上面的非数据区,则绕开或跳过。

  掩码图案

  这样下来,我们的图就填好了,但是,也许那些点并不均衡,所以,我们还要做 Masking 操作(靠,还嫌不复杂)QR 的 Spec 中说了,QR 有 8 个 Mask 你可以使用,如下所示:其中,各个 mask 的公式在各个图下面。所谓 mask,说白了,就是和上面生成的图做 XOR 操作。Mask 只会和数据区进行 XOR,不会影响功能区。

  其 Mask 的标识码如下所示:(其中的i,j分别对应于上图的x,y)

  下面是 Mask 后的一些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被某些 Mask XOR 了的数据变得比较零散了。

  Mask 过后的二维码就成最终的图了。

  好了,大家可以去尝试去写一下 QR 的编码程序,当然,你可以用网上找个 Reed Soloman 的纠错算法的库,或是看看别人的源代码是怎么实现这个繁锁的编码。

网友A:
lz讲解得真到位,支持一下……!

网友A:
lz讲解得真到位……赞一个!

网友B:
简洁明了!
正好要学,谢LZ。

网友C(2014-08-12):
二维码是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
果断收藏,这东西越来越流行了,真的要学学。

网友:
我记得有条形码,这个算是一维码,这个是二维码,未来会不会有三维码,思维吗。多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