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液晶的控制

楼主(2013-11-26):
下面程序是图形方式下写入一串汉字,用的是320340 液晶RA8835控制器,求助它的  这个起始光标定位的关系式子, 怎么理解
      j=40*(y+i)+x+0x2800;
      CmdWrite(0x46);
      DataWrite(j%256);
      DataWrite(j/256);

void writemaphz(uchar x,uchar y,uchar hz[][32])
{
  uint a;
  for(a=0;a<5;a++)
{uint i,j,k;
CmdWrite(0x4c);
for(i=0;i<16;i++)
{
j=40*(y+i)+x+0x2800;
CmdWrite(0x46);
DataWrite(j%256);
DataWrite(j/256);
CmdWrite(0x42);
DataWrite(hz[a][i]);
k=40*(y+i)+x+1+0x2800;
CmdWrite(0x46);
DataWrite(k%256);
DataWrite(k/256);
CmdWrite(0x42);
DataWrite(hz[a][i+16]);
};x=x+3;}

网友A:
去看看数据手册吧,里面说的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数据手册吧,里面说的比较详细

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