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有源带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3-11-26):
现在要做一个中心频率为1Mhz,带宽为10khz的带通滤波器,做了几个有源带通滤波器,效果很差,而且也不知道仿真的对不对,望哪位了解的大神可以给点建议,指个方向。。。

楼主:
哪位大牛指教一下啊

网友A:
顶,你是说实物效果差还是仿真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是说实物效果差还是仿真效果差?

仿真的效果差 现在正在焊接实物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TL062 压摆率为 3.5V/us,用在1MHz有些勉强吧。

TL062单位增益带宽为1MHz,也就是说在1MHz时,已经没有放大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62 压摆率为 3.5V/us,用在1MHz有些勉强吧。

TL062单位增益带宽为1MHz,也就是说在1MHz时,已经没有放 ...

嗯 你建议用哪个型号的

网友B:
看看 ADI 的器件吧。

网友C(2014-01-07):
好好看看书吧   有本模电的实验书上   有关于滤波方面的   做出来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看书吧   有本模电的实验书上   有关于滤波方面的   做出来的效果很好 ...

具体是哪本书?

网友C:
自己去找吧    好几年了  我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找吧    好几年了  我也忘了

ok 3q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 3q

=没说

网友E:
这方面的就基本不会了

网友F:
用软件设计。ADI有这种软件。TI也有。另外以前我用的filter polution .另外自己算的话反正我是忘了。具体算的话用S参数算出来比较方便。

网友G:
建议用ORCAD仿真,运放选用LF147应该比你这个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ok 3q

现代模拟电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软件设计。ADI有这种软件。TI也有。另外以前我用的filter polution .另外自己算的话反正我是忘了。具体算 ...

你说的方法都用了差不多,还在摸索中,有效果但是原来是峰值0.5v的正弦波,输出峰值变为0.1v,带宽的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软件设计。ADI有这种软件。TI也有。另外以前我用的filter polution .另外自己算的话反正我是忘了。具体算 ...

你说的方法基本都用了,现在设计的一个电路有效果但是输入峰值为0.5v,频率1MHZ的信号输出峰值变为0.1V了,中心频率是1MHZ左右了,但是带宽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ORCAD仿真,运放选用LF147应该比你这个好。

嗯 尝试一下把

网友I(2014-02-10):
TL062的GBW=1M,做一个中心频率为1Mhz,带宽为10khz的带通滤波器有点勉强 换个型号吧 电路模型没问题 参数计算可以用Filter Solution Zvan 软件

网友J:
能否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