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与lcd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26):
用串口接收字符串在lcd上显示,为什么输入一个字符时可以一直显示,大于一个字符时就闪一下就没有了呢?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例程
void isr_uart1_re(void)
{
    uint_8 flag = 1;
   uint_8 buff[32]="                                "; //定义要在lcd上显示的字符
    uint_8 k[32];
   uint_8 i;
    enter_critical();
    flag=uart_reN (UART_1,32,buff);//函数名称:uart_reN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_0、UART_1、UART_2
                                                      //          buff: 接收缓冲区
                                                           / /          len:接收长度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 0=正常;非0=异常
                                                     //功能概要:串行 接收n个字节

    if(0==flag)
    {
            uart_send_string(UART_1, buff);  //发送字符串
    }

    exit_critical();
    for(i=0;i<32;i++)
      {
              k=buff;
      }
      LCDShow(k);
}

网友A:
你的这个循环想做什么?
    for(i=0;i<32;i++)
      {
              k=buff;
      }

还有就是LCDShow函数内容是什么?

网友A:
我刚看了下你另外一个帖子,觉得你还不是很清楚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调用LCDShow函数显示。
请问你想要串口每收一个字符就显示,还是收完一串字符后才显示?

还有你的串口是否设置了接收缓冲区,是每收到一个字符就进中断,还是多个字符后进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下你另外一个帖子,觉得你还不是很清楚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调用LCDShow函数显示。
请问你想要串口每 ...

收完一串字符后才显示,接收多个字节以后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循环想做什么?
    for(i=0;i

这个没有完全显示出来,下面我发了截图
LCDShow函数如下图

网友B:
每次进入UART中断接收一个字符,并将所收到的字符放入数组中,直到所有字符收齐后在调用显示函数。不要在中断中调用LCDShow函数,使用变量作为标志位,在UART中置位这个表示,这个标志位在主循环中觉得是否调用LCDShow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完全显示出来,下面我发了截图
LCDShow函数如下图

你有单独测试过LCDShow函数,显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单独测试过LCDShow函数,显示正常吗?

正常的,lcd显示和串口接收都是正常的,就是弄到一起就不行了,我这个可以显示,就是会一闪就没有了,如果加个延时,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自动就清屏呢

网友A:
你试下进串口中断后关闭中断使能,退出串口中断前再打开中断使能。
在这种条件下再测试发送大于一个字符串口信息是否会被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进串口中断后关闭中断使能,退出串口中断前再打开中断使能。
在这种条件下再测试发送大于一个字符串 ...

还是会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进串口中断后关闭中断使能,退出串口中断前再打开中断使能。
在这种条件下再测试发送大于一个字符串 ...

我调出来了,谢谢!

网友A: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进中断太频繁打断屏幕显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进中断太频繁打断屏幕显示了吗?

我在接收完成之后加了禁止中断使能,这样他就不会闪了,但是当我在粗输入时他不会变了,然后我又加了使能串口接收中断,这样就可以了!多谢你 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进中断太频繁打断屏幕显示了吗?

我感觉他一直在中断里面,一直在接收,以至于接到空字符把之前的覆盖了

网友B:
要清除接收中断标志,需要先读取UARTx_S1位,然后再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请参考下面的代码清除RDRF标志位:
    /* Check to see if the rx full flag is set */
    if (status & UART_S1_RDRF_MASK)
    {
        printf("\nUART receive data register full.\n");
        num_rdrf_int++;

        /* Read data register to clear the flag */
        temp = UART_D_REG(channel);

        /* Print out the character received (useful for low power mode tests) */
        out_char(temp);
    }

网友A:
如果不清除中断标志,程序将会重复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清除中断标志,程序将会重复进入中断函数

我把串口接收中断使能关闭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串口接收中断使能关闭可以吗?

其实之前MAHUI推荐你串口中断里只接收数据将其放入数组并给出标志,主函数里根据标志去把数组中值显示。
就是为了防止你连续接收串口,导致短时间内多次进中断,如果显示函数在串口接收中断里会来不及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串口接收中断使能关闭可以吗?

关键是中断函数中不要放太多处理信息的函数,中断函数长了你再在中断函数中禁止中断,那执行这中断函数时间内如果有串口中断来就没法收了。

网友A:
你的串口中断程序现在是否能正常工作了?
标志是否成功清除,是否还会因为这问题重复进入中断?
中断函数要简短,这样因为外面串口数据连续发送过来,你才能不遗漏地全部接收。
串口接收中断还是要单独调好,数据保存在数组里以备中断函数外部的程序调用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中断程序现在是否能正常工作了?
标志是否成功清除,是否还会因为这问题重复进入中断?
中断函数 ...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使用全局变量把数据传到主函数,中断里面,先关闭接受使能,再打开,还是无法显示,只有吧显示放在中断里面才行

网友A:
你主函数是否有根据中断函数给出标志,去调用显示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函数是否有根据中断函数给出标志,去调用显示函数呢?

没有,我直接定义了一个全局数组,那是不是标志也要定义成全局变量了啊?标志是不是表示是否正常接收,
如:flag=uart_reN(UART_1,32,buff);//功能概要:串行 接收n个字节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 0=正常;非0=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函数是否有根据中断函数给出标志,去调用显示函数呢?

我设了标志位,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A:
对呀,只有根据标志来,主函数才知道何时需要调用LCD显示。
这样你LCD显示就不用放在中断函数中,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也就会大大缩短。
这样就能防止你进中断后因为禁止串口接收中断、执行时间又长,期间外部向串口发来很多字符需要进中断可被禁止而错过某些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函数是否有根据中断函数给出标志,去调用显示函数呢?

KL25不像51单片机,直接从缓存读取数据,我是根据他写好的底层函数直接调用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他的串口中断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我去看了下你提到的程序,就是苏大SD-FSL-KL25-CD(V1.2)下面KL25-UART(int)-20130508例程咯?
串口中断函数就用
每次flag==0其实就是收到一个串口字符,你用个静态循环变量及全局数组存ch,每次进这中断函数静态循环变量+1,数组存满32个就将全局变量(NeedLCDShow=1)。(记得计满32个后清除静态循环变量)
主函数中查询NeedLCDShow变量然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只有根据标志来,主函数才知道何时需要调用LCD显示。
这样你LCD显示就不用放在中断函数中,中断函数 ...

请问飞思卡尔有KL25相关的例程吗,可以给我借鉴借鉴的!

网友A:
很不幸 飞思卡尔官网的KL25_SC中CW没有单独uart例程。
其实你这个例程我看了 很清晰啊写的。
KL25也没见接收FIFO,所以还是老样子来个字符进次中断读下缓冲区。
你根据我写的去改下,应该就ok了。

网友A:
你用别人的库函数要先看清楚函数定义啊。
你照着图片写下看是否成功,我这没苏大硬件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下你提到的程序,就是苏大SD-FSL-KL25-CD(V1.2)下面KL25-UART(int)-20130508例程咯?
串口中断函数 ...

如果我想随机接收N个字符串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吧?就像串口调试工具一样

网友A:
之前你给我的LCDShow不就是32个字符一显示的吗? 所以我才把数组大小改成32的。
你如果要每次收到就显示出来,改下LCDShow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别人的库函数要先看清楚函数定义啊。
你照着图片写下看是否成功,我这没苏大硬件不好调。

还是不能显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给我的LCDShow不就是32个字符一显示的吗? 所以我才把数组大小改成32的。
你如果要每次收到就显示出 ...

把lcdshow放在主函数,他就不显示,我试过不使用串口中断接收字符显示,直接LCDShow("12345");如果把它放在   ENABLE_INTERRUPTS;下面就不可以显示,放在上面就可以显示,主函数如图所示

网友A:
关闭除了串口接收中断以外的中断,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除了串口接收中断以外的中断,再测试下

还是不行那个定时器我就没有用到,屏蔽了还是不行,显示放在主函数里lcd就是不显示,把它放在中断里就算是乱码也显示

网友A:
你能debug单步调试吗?
发送32个字符给串口后,看下串口中断函数是否将数组Uart1RxdBuf传递给Uart1Rxd数组。
看下NeedLCD标志是否被置1.
主程序主循环中是否查到了这个NeedLCD标志并调用LCDShow显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debug单步调试吗?
发送32个字符给串口后,看下串口中断函数是否将数组Uart1RxdBuf传递给Uart1Rxd数组 ...

可以进中断进行调试吗,单步调试进不了中断啊

网友A:
KL25可以设置两个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处就能停下来。
你在收完32个字符给NeedLCD变量置1处添加一个断点,全速运行程序看能否停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可以设置两个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处就能停下来。
你在收完32个字符给NeedLCD变量置1处添加一个断点, ...

你有KL25在cw10.3调试的说明吗,我不怎么会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可以设置两个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处就能停下来。
你在收完32个字符给NeedLCD变量置1处添加一个断点, ...

中断好像就进不去的,直接跳过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断好像就进不去的,直接跳过去了

你设置的断点是不是太多了?一共支持两个哦!多了就没用了,如果是有效断点,断点边上会出现一个小勾的。

网友A:
之前你提到的问官网是否有KL25 uart的例程,我回复有点问题。
其实KL25_SC中分别有CodeWarrior环境、IAR、Keil的。
其中CW非PE有low_power_dma_uart_demo,IAR环境的有LQRUG_uart_ex1和LQRUG_uart_ex2以及low_power_dma_uart_demo,Keil环境的有low_power_dma_uart_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debug单步调试吗?
发送32个字符给串口后,看下串口中断函数是否将数组Uart1RxdBuf传递给Uart1Rxd数组 ...

我单步调试了,都没有NeedLCD这个变量,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步调试了,都没有NeedLCD这个变量,怎么回事啊

那是我之前和你提到的,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改变这标志状态以示串口收完一串字符。
主循环里才可以通过查询该变量,得知需要调用液晶屏显示。
你自己创一个变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之前和你提到的,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改变这标志状态以示串口收完一串字符。
主循 ...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我发现全局变量就不在变量那一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我发现全局变量就不在变量那一栏显示

那个无所谓啦,只要串口接收中断在收完后能改变这标志位就行。
结果怎么样,在串口接收完32字符后还是不能将该位置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无所谓啦,只要串口接收中断在收完后能改变这标志位就行。
结果怎么样,在串口接收完32字符后还是不 ...

extern uint_8 NeedLCD;
extern uint_8 k[5];

这两个我都是设的全局变量,调试时不能看到变化情况,然后我重新设了一个局部变量reflag,可以看到他被置位了。。。难道是我全局变量定义方式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tern uint_8 NeedLCD;
extern uint_8 k[5];

你可以在Debug状态下选中某个全局变量,单击右键将其添加到Expression窗以便观察。

在完成以上步骤后,就可以在Expression窗中看到该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Debug状态下选中某个全局变量,单击右键将其添加到Expression窗以便观察。

我试过了,全局变量都变了,与理论是一样的,,可是lcd就是不显示。。。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串口接收中断在收满一串字符后将全局变量置1了,主循环也判断到该标志调用了LCDShow函数,但液晶屏就是没显示是吗?
你有在LCDShow中添加断点,查看该函数输入的数组值是否匹配你上位机发给MCU的值呢?
一旦停在LCDShow函数中的断点,可以尝试单步调试并观察LCD是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串口接收中断在收满一串字符后将全局变量置1了,主循环也判断到该标志调用了LCDShow函数,但液 ...

我在主函数LCDShow前设置断点,调试就没反应了,就像一直在中断里,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串口接收中断在收满一串字符后将全局变量置1了,主循环也判断到该标志调用了LCDShow函数,但液 ...

        DISABLE_INTERRUPTS;
        LCDInit();
    uart_init (UART_1, BUSCLK, 9600);          //串口1初始化, 总线时钟24000Khz,波特率9600

   uart_send_string(UART_1, "This is UART1 INT Test!\r\n");
    uart_enable_re_int(UART_1);

    ENABLE_INTERRUPTS;
     if(NeedLCD==1)
                 LCDShow(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主函数LCDShow前设置断点,调试就没反应了,就像一直在中断里,没出来 ...

既然你已经能够在中断里将该标志置位了,就将中断里的断点取消掉。
并在LCDShow函数里面设置断点,看下是否跳出中断了。
记得在判断到标志位并调用LCDShow函数显示后要清除该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能够在中断里将该标志置位了,就将中断里的断点取消掉。
并在LCDShow函数里面设置断点,看下是 ...

还是不行啊。。跳不出来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跳不出来显示

那你在debug时设置断点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查看UARTx_S1寄存器的RDRF位是否被清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debug时设置断点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查看UARTx_S1寄存器的RDRF位是否被清除呢? ...

我调试时,设置断点了,没反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