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D输出速度疑惑

楼主(2013-11-26):
各位大侠,
  STM IO设置为OD输出(开漏输出)时,速度仅为2MHZ。若我在程序里将该口电平输出高低转换几次,则其中周期为STM32的时钟周期,还是2MHZ的周期?
   若翻转周期为STM32时钟周期,则是不是应该在电平翻转的指令之间加入延时,以使其慢下来达到2MHZ的速度-----要不会翻转不过来?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上拉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拉电阻多大?

上拉2.2K。
刚试验了下,连接线有点点长15CM样子。不加延时构成2MHZ速率貌似不行。

网友B:
GPIO_Speed_2MHz。这并不能直接影响波形速度.
GPIO 口输出频率, 直接依赖与软件对 IO 口输出控制.

实际操作中我采用了延时2US来降低输出速率才能得到正确的输出。实际线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Speed_2MHz。这并不能直接影响波形速度.
GPIO 口输出频率, 直接依赖与软件对 IO 口输出控制.
...

多谢大侠,
  也就是说需要在设置电平后加入延时才能使其速率下降到2M?这样才能正确地输出?

网友C:
这个2MHZ跟时钟没关系,只是表示它的驱动能力,频率高的输出可能波形不好甚至不正确.

网友C:
如果输出频率低,你什么都不用做,该什么时候给出信号直接给出就可以.
如果输出频率高,你应该选其它的配置,比如10MHZ或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频率低,你什么都不用做,该什么时候给出信号直接给出就可以.
如果输出频率高,你应该选其它的配置,比 ...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用STM32来控制5V电平,只好设置成OD上拉了。

网友D:
跟你的负载也有关系,这里的选择翻转速度实际上就是驱动能力不同,他给的那三个数值就是额定负载下可以达到的翻转速度。

网友E:
STM32的端口好像是可以选择输出速度的,还有一档好像是10M还是50M,你看下是不是没有设置。另外端口超速是波形不好,比如呈现三角波或者类正弦波。如果实在需要速度,又需要5V系统,可以用OC的HCT缓冲器驱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