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噪声

楼主(2013-11-26):
我手里有几款安捷伦的示波器,把表笔探头和地连在一起,示波器显示大概有几十毫伏的电压噪声
有两个问题请问各位
1、例如示波器的噪声是怎么来的
2、对于毫伏级的电压怎么才能将其侧准,我理解的是万用表或者电压表应该不行,因为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或者有效值,看不了瞬时值,例如你随变测量一个开关电源基本都是小数点第三位才动。示波器的电压噪声又太大,感觉也测量不了,所以请问各位对于这种毫伏电压是怎么才能将其侧准呢
3、想很多运放手册上的都是偏执电压是uV级甚至nV,这些电压又是怎么测量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示波器的噪声是不是可以理解其他信号通过感性耦合或者容性耦合耦合到示波器的探头线上导致的
那么另外两个问题呢

网友A:
还有更NB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NB的仪器

能牛X到什么程度,据我了解好像示波器分辨率都在毫伏级的,但是插上探头线就有至少20mV的噪声电压呢

牛逼到足以能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牛X到什么程度,据我了解好像示波器分辨率都在毫伏级的,但是插上探头线就有至少20mV的噪声电压呢 ...

不要鳄鱼夹,去掉探头前面的钩子,用导线直接连接地和探头尖端
还有,最好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不然电源会代入噪声,我这2k左右的示波器1mv以下
运放的uV、nV级是用的专门的仪器测量,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鳄鱼夹,去掉探头前面的钩子,用导线直接连接地和探头尖端
还有,最好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不然电源 ...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在示波器进行测量电压时,地回路越端,噪声电压越少,但是通过改变接地点只能尽量接近真实值,但是接近不等于真实值,能达到1mV一下?能贴张图上来吗
仪器很贵,但是是什么仪器呢
个人感觉示波器应该是用来看波形的而不是看电压值的,不然为啥叫示“波”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在示波器进行测量电压时,地回路越端,噪声电压越少,但是通过改变接地点只能尽量接近 ...

你测量方式有问题,我鳄鱼夹夹上钩子是<5mv的波纹
注意你的测量方式,通道要调到x1,不能是衰减的,还有,注意测波纹是交流耦合,直流噪声才是直流耦合
网上有专门的测量波纹的指南
微伏的一半有微伏级,纳伏级的我没看到,有听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方式有问题,我鳄鱼夹夹上钩子是

恩,我用的就是交流耦合,但是衰减我没注意回头我试试
应该叫“噪声”吧不能说成“纹波”吧
微伏的一半有微伏级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好奇那些芯片厂商是怎么测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用的就是交流耦合,但是衰减我没注意回头我试试
应该叫“噪声”吧不能说成“纹波”吧
微伏的一半有 ...

打错了,一般有微伏计,微伏表。交流耦合测的叫波纹,直流耦合测的叫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一般有微伏计,微伏表。交流耦合测的叫波纹,直流耦合测的叫噪声
...

谢谢
交流耦合测的叫波纹,直流耦合测的叫噪声
请问这两句话哪里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交流耦合测的叫波纹,直流耦合测的叫噪声
请问这两句话哪里有介绍?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2neo7FU3-lA5OfjAko686ou1f-Ha_SVwxtxatrs6qYbNCuVO7pe25OWiMAAaZU2JGmoqthD4goQmWTOh4QwtbpzHRT9m5_IOuWLRduS7fG这个介绍的是纹波的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交流耦合测的叫波纹,直流耦合测的叫噪声
请问这两句话哪里有介绍? ...

http://www.**/Test_and_measurement/2012/0320/article_4845.html
这个也不错

网友B:
其实具体的噪声和波纹的区别,我也没看到专门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理解的,还可以看下下面这个
http://bbs.**/topic/141100

网友C:
电源中的 纹波和噪声都是指电源电压的波动,纹波是波动中的低频成份,主要由MOSFET 的开关动作造成。一般<5Mhz, 噪声是波动中的高频成份,一般>5Mhz, 成份比较复杂,随机白噪声,周围干扰都算。 PS:刚看的一本书中的

网友D:
如果定性测量一个开关电源的纹波,可以使用好一些的台式万用表,使用交流档,测量值为噪声的RMS值,如果噪声够白,6XRMS可以作为峰峰值(一般都不白)。
如果需要定量测量,可以采用低噪声放大器将纹波转出放大,我用的HP-461A(已经很老的设备了),然后放大器输出接示波器。
定量测试纹波很烦躁,如果是直流电源一般要求负载为纯阻性,负载和电源应放在屏蔽箱内,电缆连接尽量短。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人的回答
但是感觉有点跑题了呢
我手里有几款安捷伦的示波器,把表笔探头和地连在一起,示波器显示大概有几十毫伏的电压噪声
有两个问题请问各位
1、例如示波器的噪声是怎么来的
2、对于毫伏级的电压怎么才能将其侧准,我理解的是万用表或者电压表应该不行,因为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或者有效值,看不了瞬时值,例如你随变测量一个开关电源基本都是小数点第三位才动。示波器的电压噪声又太大,感觉也测量不了,所以请问各位对于这种毫伏电压是怎么才能将其侧准呢
3、想很多运放手册上的都是偏执电压是uV级甚至nV,这些电压又是怎么测量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人的回答
但是感觉有点跑题了呢
我手里有几款安捷伦的示波器,把表笔探头和地连在一起,示波器 ...

是楼主不会看帖
1.楼主自己已在2楼作答
2.另外2个问题3楼已回

网友E:
1、大部分是表笔感应空间电磁干扰。
2、绝大部分示波器的电压分辨率只有8位(也许我的**不准确,但确实很低),最低500mV量程对应的分辨率就是2mV。
3、市场上常见的6位半表可以测到微伏级信号,nV信号一般要加放大和一些特定方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不会看帖
1.楼主自己已在2楼作答
2.另外2个问题3楼已回

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意思是14、15楼可能有点跑题,但是仍然很感谢他们热心的回复
我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出发,没别的意思,我看论坛里好多帖子说着说着就说到别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大部分是表笔感应空间电磁干扰。
2、绝大部分示波器的电压分辨率只有8位(也许我的**不准确,但确实很 ...

但是楼上,万用表或者电压表测量的都是平均值或者有效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