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压敏电阻471是怎么烧的?

楼主:
剖开外面包裹层,发现里面前后面之间有洞,一个是击穿的洞吧
请问,在中国城市或农村,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击穿情况?

网友A(2013-11-26):
电源波动大
或者雷电

网友B:
过压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波动大
或者雷电

电源波动到什么情况会这样?,471正常到470V才起钳位作用,假设220V电压波动到280V,够高了吧,峰值=220*1.414=396V,根本不可能启动471,怎么可能击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波动到什么情况会这样?,471正常到470V才起钳位作用,假设220V电压波动到280V,够高了吧,峰值=220* ...

1)雷击
2)压敏电阻本身质量不行
3)浪涌,尖峰电压过高

网友D(2016-09-26):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