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1-26):
(无正文)

网友A:
12+12=24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复。没仔细看文档,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的板子设计为+-8V的,这次换了一个+-12V。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还有点不解的是,为什么只有我将万用表表笔连接到4051的引脚测量的时候才开始发烫呢。如果我不测量,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导致我现在才发现这儿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复。没仔细看文档,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的板子设计为+-8V的,这次换了一个+-12V。问 ...

表笔相当于天线,引入了信号。

楼主:
12+12=24不行的话
有个0509的DCDC能够产生+-9V的电压,CD4051 9V+9V行吗?比较临界了,有帖子说CD4051最大能够承受V+-VEE <18V。有没有必要再做一次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