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着参数6V5W的小灯泡,接直流5V就烧了,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2013-11-26):
6V5W的小灯泡,里面是灯丝的那种,发出的光就像以前家用的白炽灯泡。
接6.5V左右的交流电源可以正常工作,接直流5V就亮一下然后灭了,看灯泡的玻璃壁都发白了,应该是烧了。
6V的这种灯泡不能接直流5V吗??总觉得不应该烧啊。还是因为直流5V上电的时候电压过冲???

网友A:
你的6V5W是指交流电吗? 直流电你接了限流电阻了吗?烧了肯定是电流过大,估计是灯泡内阻小导致的。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C:
楼说出了我的心声  大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烧了

为什么交流的时候没有限流电阻没烧?
难道是因为6V交流的等效值是4.2V,接5V太大?
那接4V直流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烧了

直接接6.5V左右的工频交流电为什么不需要限流电阻呢?
交流的话,平均电流也不会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烧了

限流电阻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直接万用表电阻档测灯泡电阻,按照灯泡工作在额定电流下来计算其上的压降,然后再计算限流电阻?
我拿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灯泡电阻也就不到2欧,这算下来限流电阻的功率得将近20W,夸张了点。
这种直接测电阻的方式应该不准吧?不能把灯泡看做一个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交流的时候没有限流电阻没烧?
难道是因为6V交流的等效值是4.2V,接5V太大?
那接4V直流会烧吗? ...

交流6.5V已经是万用表测出来的有效值了。
所以我也不懂

网友E:
白炽灯烧毁后玻璃内部白色,那是漏气造成的烧毁。
与交流直流电源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6V5W是指交流电吗? 直流电你接了限流电阻了吗?烧了肯定是电流过大,估计是灯泡内阻小导致的。 ...

6V5W是灯泡上标的参数,没有说明是直流还是交流。
我直接用有效值6.5V的交流电压可以正常点亮灯泡。直流5V接上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烧毁后玻璃内部白色,那是漏气造成的烧毁。
与交流直流电源无关。 ...

版主大人,那我这个灯泡用直流5V驱动没有问题吧?还需要限流电阻吗?
现在手头没有灯泡了,下次买几个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那我这个灯泡用直流5V驱动没有问题吧?还需要限流电阻吗?
现在手头没有灯泡了,下次买几个再 ...

只要你的5V直流电源输出电压准确,就没有问题。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上的前大灯、转向灯等等,都是直接电池(发动机未启动)或发电机驱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交流6.5V已经是万用表测出来的有效值了。
所以我也不懂

应该是冲击电流过大造成的。
可能LZ的交流是变压器输出,有漏感和内阻,有限流作用。灯丝热了以后,电流会变小,测量交流电压会正常。
而直流电源可能内阻小,上电时灯丝冷态电阻小,冲击电流大,灯丝本身粗细不均匀,导致局部过热烧毁。

LZ可以把直流电源电压调低,加电以后慢慢升高到6V,应该不会烧毁。

LZ请看楼下maychang的帖子,我上面的猜想因该错了,哈哈

网友E:
白炽灯因电压过高而烧毁,玻璃泡内表面仍透明,但略显黑色,对光的衰减比较大。这是金属钨蒸发到了玻璃上。
漏气呈不透明白色,那是钨氧化后的结果。

网友F:
如果用低内阻的直流电源给6V5W灯泡供电,LZ看看下面的方法行不行?

方法1:灯泡先接好,电源后上电,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一个上升过程,可能起到限流作用
方法2:如果方法1不行,给直流电源增加慢启动电路。
方法3:降低直流电压,亮度会低一点

方法4:弄个NT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烧毁后玻璃内部白色,那是漏气造成的烧毁。
与交流直流电源无关。 ...

也有可能就是maychang老师说的,恰好灯泡漏气烧了,和交流直流没有关系,纯粹巧合。
那就不用改电路了。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颜色暴露了本质

网友G:
你的灯泡有质量问题或者大限将至,交流电源绝大多数不能稳压,接上去电压马上掉到5V以下,我猜你用的5V电源是稳压的,所以挂了。

网友H:
灯泡漏气了,一上电钨丝就烧掉了,不信你再试一颗,好的灯泡就没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交流的时候没有限流电阻没烧?
难道是因为6V交流的等效值是4.2V,接5V太大?
那接4V直流会烧吗? ...

交流电的电压标注本来就是有效值,能接6V交流的灯泡一定能接直流5V,事实上,灯泡本身根本没有交流还是直流之分。烧毁了是你的正好碰上,比如你摆弄灯泡时把密封碰坏了。

网友J:
又不是LED,还接什么限流电阻啊,灯丝本身就有电阻的,而且温度越高电阻越大,所以才不会烧毁,我记得早期的好像什么镇流器的就用的这个原理,所以灯泡烧毁绝对跟5V直流无关,白炽灯只对电压有反应,对电流无反应,因为它本身就有限流功能

网友K:
是灯泡质量问题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烧了

不认同限流电阻的说法。
白炽灯从来就不需要限流电阻(在额定电压下使用),也不应该用限流电阻。
白炽灯和LED的电压-电流曲线是不一样的,不要把LED的电路硬搬白炽灯上来。

网友M:
明显先碎后烧。

网友N:
灯泡冒白烟,是灯泡质量本身问题。
灯丝氧化了。
与规格无关

网友O: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P:
我是新手,不知道回复可不可拿积分,对不住了。

网友:
各路高手,白炽灯泡爆炸是什么原因呢?
某天晚上,我按下开关的同时,屋顶的灯泡就爆炸了,玻璃碎片崩的到处都是,同时灯泡还亮了一下。
我猜测是不是这个原因,灯泡漏进空气,点亮时温度急剧升高,气体膨胀,压力超过玻璃壳承受极限,就爆炸了。

网友Q:
也许不是白炽灯。

网友R:
看到好多人说要串限流电阻,这是钨丝灯泡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