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9xx稳压性能不如78xx,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6):
我今天做了实验,发现输入-26伏电压,7905输出的是-7,5伏。用同样的电源做实验,把原来-26伏当做地,原来地当做26伏,输入7805,7805输出的是4.98伏。
不要说我引脚接错了,我检查了数遍,绝对正确;也不要说芯片坏了,新买的芯片,ST公司的,并且还试验了两片都是一样。

网友A:
不想说你接错了,也不急于说芯片坏了,你把26V降为15V,看结果再说

网友B:
这么高的压降,有这么做实验测试。。。
我测过79和78的芯片,12v输入7805在5.0V,8mv的波纹,-12v输入7905输出-4.98v,也是8mv的波纹

网友C:
,好像有这么个倾向,但没这么明显。

网友D:
楼主请注意2楼回复。

网友E:
呵呵,楼主如果发现在数据手册指明范围内,输出不正确,就发财了。

网友F:
和317一样,要接负载电阻吧

网友G:
但是感觉参照手册楼主是-7.5V啊  没什么错啊。

网友H:
上几位对 假负载 压限  。。
小电流工作的有专用型号 。

网友H:
几位都对,假负载  压差限  。。
工作在小电流的有L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