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介一款4通道运放

楼主(2013-11-26):
求推介一款4通道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低于500uV,有SOP-14封装,价格能低于10元以内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呵呵,我不熟悉价格

网友B:
LM324,TL084这两个行不,蛮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24,TL084这两个行不,蛮便宜的

这两个不行哦。失调电压达不到,现在就是想找一款便宜点的运放替换LM324

网友C:
OP4177 60μV

网友D:
op400 150uV

网友E:
SGM8584,Vos全温度最大不超过115uV,即使样品价格都不超过5元

网友F:
TL084\tl074 ,  可能价格要贵些

这两款的价格很便宜,但失调电压都要比LM324大的多

网友G:
推荐一把。圣邦的吧。指标完全能够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