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疑问】还是有关定时器

楼主(2013-11-26):
   最近一直在弄定时器,然后碰到很多问题。。。这是前奏。
   然后今天突然发现 问题全都解决了 ,但是我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问题1】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 1000000);  改定时时间为什么改1000000没有效果??例如我想定时10ms
                             我的理解是函数也可以这样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10000);  但是没有实现定时10ms
                             为什么???
          【问题2】 中断如下图,timer0是0.1ms定时,,在test0 加中断之后 test++不是按0.1ms的速率再加(所以以前我一直认为
                             定时器程序有问题)。。。但是中断加在test2上又是正常的,test0,和test2应该是100倍的关系,其实还是有一点偏差
                                 为什么???

【····】 这是没有断点的情况下 两个定时器的值

楼主:
我再看了一下资料,怎么看【问题一】都不科学,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A:
抛砖:
问题一的描述很显然的,x代表工作时钟,不能想当然的写啥是啥咧。10ms就是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 10000);
问题二嘛,定时器是各走各的,用C写中断处理是会有延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抛砖:
问题一的描述很显然的,x代表工作时钟,不能想当然的写啥是啥咧。10ms就是ConfigCpuTimer(&C ...

10ms是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10000);

应该这样吧?系统时钟1.5M?怎么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ms是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10000);

应该这样吧?系统时钟1.5M?怎么出来的

系统时钟多少,跟你的板子用多少。反正在150的地方,填上你用的系统时钟。后面的10000就是10ms。这个可以调试的。用一个中断去对定时器计数,看设置正确与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多少,跟你的板子用多少。反正在150的地方,填上你用的系统时钟。后面的10000就是10ms。这个可以 ...

嗯,想清楚了。不过按最低的来算,也感觉这个1.5M的系统时钟有点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