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F877和16F877A

楼主(2013-11-26):
我只是想让B口翻转,即输出方波信号:
用的是877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FF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TRISB=0;
        ADCON1=0X06;
        while(1)
        {
        PORTB=0x0;
        delay(60000);
        PORTB=0xFF;
        delay(60000);
        }
}

为什么烧写完后放到板子上啥反应都没有,但我用877A时,只是把上述程序中的配置字改成0x3832时却是正常的。
是配置字的原因吗?
MPLAB里在configuration bits 选项里有个“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我在上述程序中有设置配置字的命令,这里需要勾选吗?它下面的那些系统配置需要根据需要修改吗?还是只要我程序中有__CONFIG();就不用管MPLAB里的configuration bits?
求各位指教。

网友A:
有啥区别只有看手册了

网友B:
877和877A是两个型号,不勾选在程序设置配置位的话烧录时可能无视你的__config。

网友C:
877A是877的升级版本,这是MCHP为数不多的乌龙设计之一,877的UART模块稍微有点瑕疵,但MCHP就推出升级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它没啥区别

网友D:
楼上的犀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77和877A是两个型号,不勾选在程序设置配置位的话烧录时可能无视你的__config。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77A是877的升级版本,这是MCHP为数不多的乌龙设计之一,877的UART模块稍微有点瑕疵,但MCHP就推出升级版本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有增长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