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通过运放将正弦信号翻转到一侧?

楼主(2013-11-26):
为了让一正玄信号整流,翻转到同一侧,且不使用电桥,使得管压降这种失真减小。我是通过正相和反相放大后合并实现。大家有木有更好的建议呢?附件是proteus仿真。图片上上面的波形是输入信号,下面的是输出,因为电路参数相同,没有做调整,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两种放大方式的放大系数不同,通过调整参数可以使得放大系数一样的。求做过类似题目的高手出来分享经验
******************************************************

网友A:
  附件用比较器的电路,楼主是否合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用比较器的电路,楼主是否合意?

貌似挺不错,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我来参照的了,这方面的我还是新手的啊:L

网友C:
看看这个文档: 10种精密整流电路的详解
http://wenku.baidu.com/view/eb592727aaea998fcc220e8f.html

网友A:
楼主:2楼电路的O端信号正如我帖中所说的“转换”而来的,不是输入端直接“传递”。如果电源整流要避免二极管压降,网上有电路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文档: 10种精密整流电路的详解
http://wenku.baidu.com/view/eb592727aaea998fcc220e8f.html ...

看过了,有网友说那个实验后不对。波形有问题。我仿真了两个波形失真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2楼电路的O端信号正如我帖中所说的“转换”而来的,不是输入端直接“传递”。如果电源整流要避免二极 ...

我按照2楼图用运放仿真,失败了,有详细的图没?给一个。:lol这个问题好多同学都不会解决,用场效应管确实比二极管桥好,但是题目要求用运放做,哎,愁死了。

网友C:
从原理上讲: 我认为整流电路就不是线性电路. 所以必然要用到非线性的器件.
非线性器件必然有零点损失, 所以凑参数的仔细调试和调整参数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上讲: 我认为整流电路就不是线性电路. 所以必然要用到非线性的器件.
非线性器件必然有零点损失, 所以 ...

:victory:说的是,我这两天想破头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零点失真问题的方法。

楼主:
不过世事难料,谁能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谁就能推动整流的历史。
大家闲暇时候思考一下了。说不定就得诺贝尔奖了。

网友A:
  看到有诺贝尔奖,赶紧凑热闹。电路可以输入强度很小的信号,不过对运放块的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诺贝尔奖,赶紧凑热闹。电路可以输入强度很小的信号,不过对运放块的要求太高。 ...

:lol好样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诺贝尔奖,赶紧凑热闹。电路可以输入强度很小的信号,不过对运放块的要求太高。 ...

后面的跟随器用单电源是可以,但是输出的波形不在是跟随了,增益降低了,幅值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诺贝尔奖,赶紧凑热闹。电路可以输入强度很小的信号,不过对运放块的要求太高。 ...

幅值减小很厉害,估计需要用高端的运放才行。

网友A:
  用高档运放块不如用同等级运放块将衰减信号放大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档运放块不如用同等级运放块将衰减信号放大省钱。

嗯,是的可以用集成四个运放的块做,一个负责倒相,两个负责信号正版波提取,第四个负责合并信号放大。:victory::lol

网友D:
绝对值电路,你查一下AD82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值电路,你查一下AD8277

直接一片就能整流了?

网友D:
它一片集成了两个运放,而且内部集成了电阻

网友E:
对于信号的整流   叫精密整流   分为很多中   貌似网上的很多不正确   目前没有印证

网友F:
对楼上通过mos管整流   比较感兴趣   希望能有这方面的资料   想好好看看

网友F:
话说电子技术   真的是日新月异啊     技术进步真的很快啊    先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楼上通过mos管整流   比较感兴趣   希望能有这方面的资料   想好好看看      ...

    我是从以下网址看到,百度快照: http://wangying1.spaces.**/articles/trackback/item/96995
  凌力尔特:颠覆传统,理想二极管桥控制器问世
。。

网友G:
谢谢楼主的了,这个方案的我也照着搭个电路的调试看看效果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诺贝尔奖,赶紧凑热闹。电路可以输入强度很小的信号,不过对运放块的要求太高。 ...

运放的全波整流的介绍的,我下去研究下的吧

网友F:
这方面   对于比较新的技术   我了解的不多   需要花点时间   楼主   谢谢你   抽空好好钻研钻

网友F:
通过MOS管进行整流    还是第一次听过   有时间   玩一玩   谢谢了   楼主

网友A:
          MOS管桥式整流
  现在MOS管的价格/性能比很低,导通内阻可达毫欧数量级,大电流整流产生的压降引起的发热和功率损失问题优势凸显。例如桥式整流,压降0.5v的二极管。损失的电压1v,损失功率1VA,并引起发热问题。而MOS管损失电压是毫伏级,损失功率也是毫伏安级。网上有MOS桥式整流电路,我在仿真电路挑选MOS管代入并加上分析。

   用一对Nmos管irf250和一对Pmos管PHN210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在附件。

网友H:
有点意思    呵呵    仿真软件   在运放这一块的仿真   还是比较有用的啊      抽空   准备仿真仿真   玩玩   看看

网友A:
   网上有一个精密全波整流电路比12楼的还省一个运放块,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