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城主,问一下STM32F105RB的OTG 主机从机问题!

楼主(2013-11-26):
城主,问一下STM32F105RB的OTG问题!  是否可以同时做HOST 也可以做device功能?当插入U盘时候,STM32F105作为主机,读取U盘数据,对设备升级,当用USB线连接到电脑时候,STM32F105又可以成为从机,通过电脑访问STM32F105板子上的SD卡.

网友A:
是这样的,要不然就不叫OTG了

网友B:
第一:LZ的应用要求完全可以实现:victory:

第二:同一时刻,OTG模块要不做主机,要不做设备:lol。不能“同时”哦:lol

网友A:
他说的同时,可能指的的是不用重新编译软件,在插电运行的前提下,插入不同的设备可以自动识别。

另外,只有一个usb口,也不可能同时插入两个不同的设备进去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我问题说的“同时”,是指不用重新编译软件,在插电运行的前提下,插入不同的设备可以自动识别。 看STM提供的官方例程里面有HOST和device库代码,我现在成功实现了HOST功能,读取U盘数据,但是我想同时把device功能也添加进去,这样设备运行时候,插入不同的设备可以自动识别

楼主:
但是我看官方例程里面,他提供的库函数,host和device代码不能同时添加到一个工程进行编译,配置USB寄存器冲突, 再就是 硬件电路上,USB接口是否需要做特殊处理?

网友C(2014-08-09):
请问各位朋友,我做的项目:
1:连接电脑时板子是虚拟串口;-----这个用ST的官方虚拟串口例子程序已经实现。
2:连接U盘就读取U盘内容实现自升级;
请问能实现吗?要如何判断连接的是电脑还是U盘做出切换?

网友D:
>> 要如何判断连接的是电脑还是U盘做出切换?
上电配置成为设备模式, 看看能不能收到电脑给出的RESET信号, 设定的时间内没有RESET信号, 关闭设备模式
然后配置成主机, 看看有没有设备接入, 等端口改变中断, 设定的时间内没有端口改变信号, 关闭主机模式
然后配置成为设备模式, .... 然后配置成主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