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谁玩过STM8L152C6T6的?求进。

楼主(2013-11-26):
求1MS定时器中断的代码。LSE时钟源。

网友A:
手上有个STM8L-DISCOVERY但一直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STM8L-DISCOVERY但一直没玩过.....

我就是在用这个...但是不会玩

网友B:
自己去找篇定时器的代码来改改数值,完完整整给你也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找篇定时器的代码来改改数值,完完整整给你也没意义

这款MCU网上代码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MCU网上代码没找到...

你可以搜同系列的芯片资料参考啊,改一改一样能用。我用过STM8L152K4T6,STM8L的编程思路跟STM8S一样的,只是具体操作寄存器的时候会不一样。你可以去搜点STM8S的来看看。

网友C:
楼主可以到官网上查找下资料,http://www.st.com/web/cn/catalog ... 375/LN1576/PF244063。需要这MCU的话可以找我。: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