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 触发源

楼主(2013-11-26):
注入模式下TIM1有两个触发源,1是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2是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
可是如果TIM1触发源选择TIM_TRGOSource_OC4Ref是,好像效果与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是一样的啊

上面问题可以归结为:OC4Ref与CC4有什么区别?只有极性的原因吗

楼主:
还有,PWM1与PWM2模式区别就是OCxRef波形一个是凹形,一个是凸形
但TIM_OCPolarity还可以配置使OCx输出极性相反,而最终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也太灵活了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TRGO时钟线路的输出和通道无关,ref和cc4是一个.
这个不是多余的,如果你只有极性设置某些情况下你会发现不能全开或者全关.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TIM1-->OC4Ref)TRGO    --->ADC
          与TIM1-->CC4               --->ADC,是一种效果,

网友B:
ADC1和ADC2来自TIM1上的触发有两个:
1)TIM1_TRGO事件,即库里的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
2)TIM_CC4事件,即库里的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
哪里来的TIM_TRGOSource_OC4Ref啊?

关于OCx和OCxRef的关系,可看图: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
是两个事件,但 1)trgo事件需要TIM_SelectOutputTrigger()函数配置触发源,有如下选择: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TRGOSource_Reset
。。。
TIM_TRGOSource_OC3Ref
TIM_TRGOSource_OC4Ref,如果选择这个,就是我提出的问题,和TIM_CC4有什么区别,

楼主:
另请教2楼的问题,我改变CCxP,是不是PWM1和PWM2模式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顶一下,有st的人回答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1和ADC2来自TIM1上的触发有两个:
1)TIM1_TRGO事件,即库里的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
2)TI ...

能确认一下吗,有点强迫症了啊,非要个明确答案,谢谢

网友C:
带cc4触发的那个可以设定定时器为载波平率内的任意值触发,OC4Ref只在定时器更新时触发的。

网友D(2021-12-01):
引用 楼主:
还有,PWM1与PWM2模式区别就是OCxRef波形一个是凹形,一个是凸形
但TIM_OCPolarity还可以配置使OCx输出极性 ...

挖坟......
只想感叹一句 确实这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