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让TMS320LF240x输出PWM?

楼主(2013-11-26):
需要配置事件管理器的哪些寄存器?

网友A:
这个有几种方式   还有使用的寄存器较多  一时说不清楚
你先找个例程   看看  并对比寄存器理解一下

网友B:
pwm一般是定时器部分的功能。要是DSP具有这样的功能,应该都有这方面的例程的。有问题上度娘。